<求助>機板共地和共電某元件短路,該如何查問題元件?

楼主(2011-06-20):
我目前有塊機板,因 5v 輸入後,透過模組轉換成 3.3v 輸出~
現在卻因查模組發現有 3.3v 短路了!
可以確定模組是正常的,因為移除模組後,3.3v 的線路連接元件都是短路的~所以可以排除模組損壞的可能性!
現在卻用肉眼無法看出元件是否有破損或燒燬的情況,那可用何種方式可以快速找到問題點?
ps:不能割損機板~(說真的,割機板來斷絕判別何處短路的範圍,會很好找…)

有請大大協助指導一下吧!不勝感激!

网友:
找可調電源,通入低於3.3V的電壓,慢慢加大電流,去看看哪裡會發熱/發燙

楼主:
可調電源??
板子上面,只有電阻和電容而已~
而且都是精密電阻、電容!
也就是SMT的!

网友:
電阻 電容
故障鮮少會出現短路狀態
沒圖沒真相,建議你還是貼圖上來吧
畢竟你的自述故障狀態,讓人瞎子摸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狼大是要你外加可調式電源 !!

將電壓限制 3.3 v 以下 ,  同時調整電流 !!!

找出異常發熱元件 !!!  (因短路元件阻抗低 , 會發產生大量的熱 )

p.s  除了上述的方法 , 其實站內還有相關文章可參考的 !!
      建議你先行閱讀 !!

印刷電路板短路處尋找方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23234-1-1.html

零件短路的量測
http://bbs.pigoo.com/thread-14354-1-1.html

楼主:
了解,我明天測試看看好了!謝謝!

网友:
SMD的電容....極有可能在入電附近的短路掉了。

楼主:
已找到到問題點了~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网友:
小弟有一個小方法,電錶用歐姆檔量測短路處,再用高溫熱風槍縮小出風口後,往可疑的元件吹一吹,沒問題的元件阻值不變,如果吹到阻值有變化,那就有可能是有問題的元件了,以此類推也有修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