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WL-500W無線AP改128MB記憶體

楼主(2011-06-20):
此無線ap經爬文後可改128MB記憶體下載bt,於是就徵支記憶體來改看看
感謝wecan大提供記憶體一隻,今天找個時間就把它拆了,請看下圖

wecan大提供的記憶體

wecan大提供的記憶體

wecan大提供的記憶體

拆記憶體顆粒

拆記憶體顆粒

拆下記憶體顆粒

AP外觀

AP外觀

AP外觀

AP型號

AP型號

AP型號

AP內部

AP內部

原本的記憶體顆粒

原本的記憶體顆粒

拆下顆粒

拆下顆粒

拆下原記憶體顆粒

除錫後APD不見了

除錫後APD不見了

除掉SMD PAD多餘的錫,不小心把PAD弄壞了,待會須補線

須補22歐姆電阻

須補22歐姆電阻

圈起來的地方須補22歐姆電阻
最後換上新記憶體顆粒測試,測試後失敗無法連上AP取得IP位置
目前懷疑記憶體顆粒有故障,明天還要再拆一次,測試看看哪裡有問題
話說DIY樂趣無窮,但是好累人阿,補焊看得眼睛都快脫窗了

网友:
加一顆電阻就抓的到記憶體了嗎?
需不需要刷韌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有刷TOMATO第三方韌體,現在因無法進入管理介面,所以無法確認是否能正常抓到128MB

网友:
很強啊 這麼勇敢的改下去
不改BT不能上嗎  還是說MEMORY 加大使效率提升
請問是G大 使用哪一種記憶體 ( DDR/2/3 )? 不好意思 我對記憶體不太清楚

我的是ASUS WL520GC  有機會 我也來改一下
我多爬文先   趁家裡暴龍回娘家時再施工  不然我會被喀嚓地

祝G大 順利修復  造福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記憶體是P4 256 的記憶體 比較特殊的 單面4顆  顆粒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再到回收場 看能不能找到您需要的
趕快跟我說 缺甚麼

网友:
小弟是wl-520gu不知是否也能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原廠軔體下載會不穩,改用TOMATO第三方軔体功能較多,也可以自己掛載BT軟體
但原本只有32MB記憶體不敷使用(BT下載會當機),雖可掛載SWAP暫存
為求穩定完美,爬文後決定改128MB試試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 GABBY 大
一定要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 wecan 大
我繼續爬~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大大這也高招!這樣就可以下載BT~~~~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能做的也只有這樣 不用謝啦

楼主:
歷經拆焊3次後終於可用了,最後是記憶體顆粒壞掉造成無法進入管理介面
有圖有真相,請參考
從新拆焊後,補線
第三方軔體TOMATO管理介面,128MB記憶體

网友:
回复 楼主:

gabby大真勇敢~
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修復後,進管理介面只能抓到64MB
爬文後需添加指令
nvram set sdram_init=0x0011
nvram set sdram_config=0x0062
nvram commit
reboot
之後就可抓到128MB了
下班後再來測試穩定度

网友:
看的好複雜!!
不大懂他的用意耶!!!
記憶体為何要擴充才能抓bt???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之前有一台專用下載機(灌FREENAS)再負責,同時要開小烏龜跟AP
經爬文後才想說來改128MB,只需開小烏龜跟AP(省電)
實現穩定第三方軔體脫機下載

网友:
像我就是缺ram,
所以500W  只有改為64M.

不過現在都用N16

网友:
引用 楼主:
歷經拆焊3次後終於可用了,最後是記憶體顆粒壞掉造成無法進入管理介面
有圖有真相,請參考

請問大大好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是說什麼好用,BT嗎.............還是拆焊
BT...輕度使用者ok(試過同時可下載4-6個種子沒問題)
拆焊...拆下用熱風槍還好,焊的話比較難(我不會拖焊)

网友:
sorry  是問BT好用嗎?

网友:
裝到128MB下BT會穩定很多
BT一開連線數往往都上千...你分享2-3台開BT又開PPS
絕對容易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