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A1918wm一閃即逝[已修復]

楼主(2011-06-21):
小弟目前在修的這台VA1918wm,原本狀況是剛通電源時,畫面會出現大約一秒,然後全黑,拆開後,發現電源開關不良、爆電容,一一更換並且加強高壓元件補焊後,變成通電後燈管會一閃即逝,期盼有大大能給個建議。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推測為 高壓板 上有和點 不良 建議 捕焊時候要把舊的吸除 後在補上新錫
各和點 要仔 細檢查  在檢查各電容 務必 全部更換 並注意焊接點 與正負極

网友:
電容都換了仍一閃即逝 往2個方向查吧
1.高壓線圈是否燒毀
2.燈管是否漏電

楼主:
小弟在後續的測試中,不小心碰撞到,沒想到又恢復到原本故障的問題--畫面會出現一秒,然後變全黑,所以應該是有哪裡接觸不良,造成一閃即逝。

楼主:
依大大的建議,小弟又重新補焊後,發現問題仍是顯示一至兩秒後,畫面全黑,心血來潮,突然想說將燈管組一組一組測試,於是發現下圖中紅色圈起來的那組燈管,不論接哪一組高壓皆無法正常點亮,是否說問題就出在那組燈管呢?

网友:
燈管漏電囉.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試燈管要再另外找一組燈管接上
4個接口只要有一個接口沒接也是會跳保護而關掉
這一台的燈管不容易壞..
先往高壓部份檢查~~
依PI板正面二處黑黑燒焦的地方來看
可以先往背面的那二棵MOS檢查~
拆下來量量看有沒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試燈管要再另外找一組燈管接上

阿凡的想法跟我一模一樣,看到板子有過熱的現象就往那個地方著手最快的,這個就是所謂的目測法

楼主:
小弟拆了另一台三星19"零件機的燈管來測試,可正常點亮,所以在確定燈管問題後,拆開面板及拆掉有問題的燈組,發現兩支燈管的一端皆熔斷,現在的問題是要怎麼買到燈管,然後換上去。

网友:
若燈管已經拆下,測量原本長度與外徑,依此購買,若是買不到只能買略短或略細的,不能買更長或更粗的

楼主:
今天跑去附近專修螢幕的店跟老版買了一組(兩支燈管含座90元),換上去後,燒機正常。
ps:標題不知如何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跑去附近專修螢幕的店跟老版買了一組(兩支燈管含座90元),換上去後,燒機正常。
ps:標題不知如何修改? ...

恭喜大大完修~
換燈管也是要有技巧的...

网友:
挖~~那老闆賣你這價錢不錯~~~網路也是這樣!!但一次數量要大~~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吸收知識換燈管,能提供廠商嗎??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維修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