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測試筆電螢幕的東嗎?

楼主(2011-06-21):
像液晶螢幕都有測試的產品

那筆記有這一類的東西可以測試螢幕的好壞嗎?

還是是只能點燈管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螢幕就知道了.

网友:
若要單獨測試面板,一樣使用AD+高壓板,不過因為尺寸及解析度較多樣,屏線有的也不同,準備上比較麻煩

网友:
筆電的面板規格很亂
要搞到公板不容易

网友:
還是可以的..
鼎科2621+單燈管高壓條就可以測了
就算程序不對還是點的起來
只是螢幕會歪一邊而己
重點是要測面板好壞
如狼大所說屏線才是麻煩的東西
有些筆電面板屏線都蠻特殊的

网友:
我都是用外接螢幕來判斷的!!
由於還沒到那等級!!所以只能猜是哪東西壞了!!

网友:
應該不會有這測試工具吧..廠牌多每家的面板規格都不一樣..難.
有的話我也想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