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CON L保險絲

楼主(2011-06-21):
請問
T-CON  標示的 L保險絲
規格是多大的..

网友:
通常都是3A的
隨便拿一個3A的裝上去都可以用
不過要裝先檢查有沒有短路
因為保險絲不會無緣無故燒掉~~
確定沒短路再裝上去比較保險~

网友:
一般t-con應該用不到3a喔,L很像是1A喔

网友:
我確定是1A的 這顆我常換....

网友:
歹勢捏...
誤導大家了.....
因為我以前都是給它換3A的上去n_136|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會啦 互相漏氣求進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