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961A及VA2216W-2的燈管問題

楼主(2011-06-21):
好久以前朋友送了一台CMV916A(這台是4:3)的螢幕給我,但是它的下燈管壞掉了。
另外有一台朋友的VA2216W-2(這台是寛螢幕)上燈管斷了。
請問這裡有沒有換過CMV961A及VA2216W-2燈管的朋友?這兩個螢幕的燈管那裡有賣?這燈管的長度有點怪怪的。

网友:
WISH大~~
小弟我換燈管若不是L型燈管我都隨便拿一支塞進去而己
不要超過原本的長度就好...塞的下都OK...
L型燈管的話就要上網找同樣的型號才能用了..
不然就要拆廢機來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可以量一下長度.找盧大.基本上短一點沒關係.太長就裝不進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同長度的一般不難找,但要直接帶框的比較少

CMV 961A這款盧兄剛好有賣帶框的燈管組,直接買上下組一起換就好了,不久前才剛幫一部換過,這款燈管壽命較短,建議最好上下一起換新

楼主:
TO:萬能小書僮 & gkjnn & 港都狼仔
我請有換過這兩型燈管的朋友幫忙就是想知道那一種燈管剛好合適,請問狼大你是跟盧兄買帶框的燈管換CMV961A嗎?

网友:
我覺得都沒啥差別!!我只跟盧大訂長度一樣的帶燈罩燈管,塞得下都能裝,我已經換過好幾台了......外框有鎖螺絲的可能要剪裁一下不然會有卡框情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不知道盧大帶燈罩的燈管可不可以塞到CMV961A及VA2216W-2的螢幕,請問你有用盧大的帶燈罩的燈管換過CMV961A及VA2216W-2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盧兄所賣用紅色套管套住燈管線路的19吋帶燈罩燈管,就是CMV 961A這片PV190LCM用的燈管組,拆面板後直接交換就好

話說奇美這款螢幕用的居然是友達(牌子掛PROVIEW,但裡面PCB印AUO)的面板...蠻奇怪的

网友:
我換過的大都是ASUS的LCD的燈管,W大說的型號我不知道修過沒有,簡單的維修換燈管、換電容我很少做紀錄的@@,我換燈管都是看長度,長度合應該就差沒多少了,有些可能要小修飾一下燈罩部分,燈罩後方有較長的部分要塞在背光版與遮光片的後面,有些原廠的很長,有些還帶螺絲,外賣帶燈罩的大多是等長的,我一般都不鎖,裝上後不會掉無所謂,還算好處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