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X710 畫面一閃一閃.電源燈一閃一閃[已完修]

楼主(2011-06-21):
剛收到這台以為也只是電容問題~
其實..不然.....拆下測量後電容都是好的
於是開始對每個元件做測量
以下圖片說明...算是運氣很好
完修~

网友:
如果該組升壓電路的0.15uF電容有異常的話(例如外觀膨脹),最好一起更新,不然晶體可能會再度損壞

网友:
就如狼大說的,晶體會損壞不是沒有原因的,
不把兇手抓出來,晶體一樣還會再損壞,
是否要拆下量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為外觀都正常~
所以為確定是否有老化或異常
都有將全部電容解焊測量
結果是都正常的~
所以我也想不出為何DK會燒~
只換燒的那個而已.可以嗎?
目前燒機測試約3小時而已~正常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其零件要如何查其規格
煩請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該區焊點有異常,也是有導致燒晶體的可能(自激式升壓的缺點,變壓器、B極驅動限制電阻、晶體、電容不能空焊),只要有補焊好就可以,另外此板溫度偏高也是造成故障的原因之一,所以元件最好用耐用一點的(尤其是電容),另外沒用到背後固定孔的,也可以考慮不裝金屬罩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  gkjnn大 感謝您的分享 謝謝

网友:
非常好的維修經驗,學習了,感謝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確有發現空焊的部分~已全面補焊
但是背掛金屬罩沒拿開~又裝回去了..懶得再拆
下次我知道嚕~感謝狼大

网友:
光看到標題寫一閃一閃...就知道絕對不是只需要換電容的軟柿子...
習慣性如果發現晶體被擊穿,就一定會順便檢查一下上下的其他元件是否也有異常...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請問大大這IC是電晶體嗎??這樣使用這查表??知道代替零件!!
謝謝您

网友:
請問大大IC是電晶體嗎??還是MOS~~請問如何判別替代材料??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上面寫得很清楚了.如不會查詢請至新手上路區爬文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