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45GCMX的主機板-算短路一種嗎?

楼主(2011-06-21):
大家好
手上有一片GA-8I945GCMX的主機板,有下列故障現象,不知道這是不是算短路
使用者說用到一半忽然斷電無法在開囉,測試一下PCR的\P因該就有問題囉
試開機幾次有下列現象
1.開二秒自動斷電發生過二次
2.觸發沒反應遇一次
3.觸發通電但除錯卡所有電壓燈和數字LCD一直閃動,大概30秒才停止閃動
4.把掉12V CPU 4PIN不會上面問題,會過電觸發但不跑瑪
5.觸發通電後ATX的紫線5V沒拉低
所以12V 供電電路有問題,只是不知道這種情形算不算短路
機板有本有3300UF 6.3V 和1000UF 16V電容爆漿,已通通更換囉

目前我猜測的故障零件順序如下
MOS---->PWM IC------>IO IC
不知道這思路對媽?

上過帶燈775假負載燈全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jeremy168大,先善用您的電表喔!確認您判斷的是否正確。
另外,為何紫線要拉低呢?它是+5VSB,拉低了,那不用玩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疑~我一直以為綠紫兩線通電開機觸發都會拉低~

目前先量mos和4pin 12v的對地都超出500毆母以上感覺又不像短路~才搞到疑惑

网友:
往 cpu 供電的部份查吧 !!!

還有應該是 綠色線 POWER - ON  要拉低電位 !!!

灰色 Power-Good 要拉高電位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是有可能只有上端MOS打穿了,但下端MOS因為還沒有打穿,所以量測到對地阻抗,是抓不出來的喔!(打個比方)
因此有需要仔細再找看看喔!另外BIOS看重設之後會不會這樣囉!

剛好可以趁這次糾正回來囉!知道綠線和灰線才是PS-ON和PG。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westkimi大,請問開版的版主此板有完修了嗎?
如果cpu旁的電容都爆了,很有可能也將周邊的mos給打壞..應該可以先從這方面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未完修~還在傷腦筋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沒這麼厲害啦~還沒修好~

网友:
把掉12V CPU 4PIN不會上面問題>>>12v核心供電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s1大大~以後就注意綠線和灰線的部份

今天又把板子量了一下, 今天又量了一下狀況又變囉
1.不插12v  4pin會閃動數次斷電
2.除錯卡上的LCD原本----符號變其怪的的符號有時變一個A字

另外我遇到一個很煩的問題,就是量CPU上MOS有四顆SG或GS都會叫
但我又隔一兩分鐘後再重複動作它又不叫囉不管GS或SG不叫出線一百多歐姆值
讓我很傻眼到底電表哪一次量測是正確,目前我修主機板最困擾同樣零件每次
量測不同的結果,一值為何很煩~

另外南橋下方有一個上管MOS的SG或GS量都是100歐姆(這顆量數次就沒有不一樣結果)
此圖為機板全圖,型號寄錯囉修正一下型號因該GA-8I945GZME-RH
目前下圖兩處的MOS組值偏低不管SG或GS,而且這四顆DS都可互相導通
下面這一張是圈出的MOS是SG或GS通通都是100歐姆,上電gs兩腳都無電壓

网友:
回复 楼主:

<1>要量CPU供電端是否短路,你可以量任一相的下管D級,或電感任一端的對地阻值...剛量的
       時後數字會一直跑,那是電容在充電的關係,稍等一下,讓數字定(停)下來,就會正常些.對地阻
      值要低到多少才算短路!?小弟有量過0040的,BB檔一直叫,但上電後卻是正常的....
<2>MOS管在板子上量並不太準確...可能的話還是拆焊下來量...南橋旁那顆可能擊穿短路的MOS
       也是..

楼主:
回复 网友E:

jo大
1.如果說連可能低於40毆母都可能是正常, 那就一定要全部解焊一顆一顆量囉
沒有辦法先縮小範圍姐和測是囉~是嗎?
2.因南橋南科上管gs通電下都無電壓包含旁邊那顆電感都0.1v
因該它是有問題的才對
3.南僑可以拆下它之後先不放新元件上電看會不會又斷電或閃動線向測是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jeremy168大:
    其實也不用一個一個MOS去找....三相供電電路是並聯的,讓每一相都獨立,三相電路量出的對地
阻值就能互相比較了....
   另...由您最後一張圖片看來,那顆被圈起的MOS,它好像跟靠近它下方的MOS互為上下管,如果是的話,那兩個最好是都拆焊下來量.....小弟的拙見,提供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jo大
1.那也就是說量三相供電的下管d或電感的對地阻值三個因該相同或接近
如果其中一個誤差跟其他兩組差很多就那一相的mos有問題,是這樣吧??目前這片我量過
三組電感跟下管mos 的d級都552歐姆因該是沒短路才對
2.對~它跟下面那顆是上下管關係沒錯,下面那顆d級也沒電壓,很有可能是上管這一顆有問題
不知道這一個mos能買到嗎?

這裡供電似乎記憶體跟南僑的電來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下這張圖是一上管一下管,三相供電電路...是基本的形式

圖中三相電路並聯著.....紅框內的電容實際在layout時不只一個,如何找出它們在主機板上的位置?很簡單,靠近主板接口(PS/2,printer
port,rs232 port)那幾顆耐電壓在12V以上的就是了,...如果這幾個電容短路或失效,也會造成12V短路現象...再者,圖中標示"Vout"字樣的測量點,是通往CPU的供電電壓,實際在量有困難,可能量不到~~所以往後退,量電感或是上管S級或下管D級...
接下來..要請您思考一下...三相供電並聯,要如何找出偷懶,也就是有問題的那一相??方法並非只有一種,要把所有MOS請下來量也是一個方法.南橋下方那兩個上下管..應該是K3918吧!?買不買得到我不確定,手上如有技嘉的廢板,可拆來用...如果沒有,找特性好些的
N-ch MOS代換也行....
2SK3918

网友:
CPU供電那塊,那四顆MOS可以再仔細確認看看喔!看會不會有細微差異,它們是上端MOS,兩兩並聯,量測前,記得要確實確定沒有電荷殘留,避免影響您的量測結果。
不管GS、GD,這樣量測出來的阻抗不應該會低很多,除卻MOS本身故障,也會有可能是驅動IC出問題。
南橋供電,基本上是還不致於要去拆南橋,能試著再分析看看....jeremy168大您可以參考您先前PO過幾次945板子的案例,也可以再參考conbawa大這篇案例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28492-1-3.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jo大
1.上途中的驅動芯片是不是說的是上管呢?還是pwm ic呢?
2.mos都串聯是不是量下管g極的對地阻值也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s1大
1.請教一下如何確定主板沒電荷呢?電源和電池都把掉囉,但電容每顆去短路放電嗎?
2.我最樊就是同一零件常常量數次有不同結果,不知為何電表問題嗎?

先把熱風槍買進來最要緊囉~把可疑都請下來也許比較快完修
不然祇上談兵也無法進步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對,不對~~
圖中"主控芯片"才是PWM IC..在驅動芯片右邊才是上下管..你這片技嘉的板子PWM IC用的應該
是ISL 6312..位置在第一個記億體插槽與CPU座之間偏右邊,這顆PWM IC就沒有驅動IC了,上下管
直接由PWM IC掌控.
ISL 6312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jo大

這各圖是三相供電示意圖,紫色圈起來的三個是上管,綠色圈起來的是下管

圖中的主控蕊片就是我們一般說的PWM IC    應該吧? 希望我不要又搞錯了
它的作用是,解讀VID組合,讓MOSFET可以輸出CPU的需求電壓,以及當VCORE供電正常時,輸出PGOOD訊號給南橋
有些型號的IC,不需要額外搭配驅動蕊片(GATE DRIVER),在IC上就有引腳(UGATE,LGATE)直接控制MOSFET,如ISL6566
而有些IC則會搭配驅動蕊片來控制每一相的MOSFET,如ASUS P4主機板常見的ADP3180

一般在主機板上面,因為每一相電路是相連的,相當於電阻並聯,所以直接量下管DS間阻值的話,量出的電阻會很低
以K3918來說,三相供電的電路,下管的DS阻值就小於1K,印象中是400多,拆掉一顆下管,阻值則會升高到數K歐姆
之前看實例,直接在板子上面量就知道有問題的大大真的是很厲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荷會殘留,在於電容會儲能,不然像是MOS本身也會殘留部分電力,但會因為周圍電路的影響,殘留的就被消耗殆盡,但是電容就不同了,並聯多顆,或是容量本身較大,那麼殘留的電力就會有可能需要一小段時間才會散盡。
通常是習慣會短路一下讓電容之類的儲存的能量釋放掉。
同一個元件量測多次有不同結果,有可能是本身電路有儲能,造成每次量測到的會有差異;或是零件本身有問題造成會有一些怪異現象出現。

用烙鐵也是可以拆的啊!瓦數夠,就能夠照拆,只是要清場罷了。
一些小小的觀察,就可以不用全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s1大
1.那也就是說量測前把mos周邊的電容通通先把它短路一下放一下電可能測量會準一些吧?
2.就是測試同一零件不一樣結果才有時候都搞不清楚自己做的對不對
3.南橋那兩顆要換可能用烙鐵要清場很多東西,電感和電容就二三個囉~花錢了事買風槍比較方便
之前也有練習過廢板拆一顆花了一個鍾頭還是下不來弄到腳都斷囉
板子都黑掉囉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con大
那這麼是不是上下管的g級都是連接到pwm ic上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con大

如果這片板子的pwm ic 如john_avatar大所說的是ISL6312的話
上下管的G極都連到PWM IC 沒錯,參照DATASHEET第三頁的方塊圖
PWM IC裡就有包括MOSFET DRIVER的功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con大
是用這一顆沒有錯,技嘉很多都適用這一顆ic似乎用半BGA的方式
因我都看不清它的引腳,看似乎有但又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堆電容是並在一起的,因此只要短路一下一個就OK了。
加油囉!您再仔細查看看喔!
可以先拿一些廢板拆焊練習;您這張板子,要拆南橋那幾顆,是還OK的,拆的不多,熟練就沒問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s1大
後來使用量測下管d級的方法果然就能結果都一樣囉~不會量的結果不一樣了
熱風槍本身就是有預算要買囉~不是說為了此板子買的

要練到很熟練可要時間要很久

网友:
先查南北橋供電,再查CPU供電,供電問題先解決,也許這片板子就這樣修起來了,修版子理論固然重要,但實際"動手修"更重要,懷疑什麼東西壞就大膽下去修,沒試沒機會,試了再去驗證你所學到的理論這樣會學很快唷!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啊~我也比較喜歡動手做經驗派的,很多經驗比理論有用
但可惜經驗很難傳承

网友:
既然連 12 v 不插也無法啟動那你應該查一下南橋旁的 mos 與一顆 IC 應該是 6520 那邊的供電是否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H:

目前懷疑sata旁的mos有問題因該是記憶體供電的

网友:
應該 6520 也會一起壞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是說下面藍色圈出來那顆八腳ic嗎?

网友:
MOS 你量有壞嗎?  6520 是藍色那顆沒錯..

楼主:
回复 网友H:

旁邊上管的gs兩個上電下都無電壓,而且不管ds或sd都100毆母而已

网友:
先換掉..最好那顆 IC 也一起換..  不然 MOS 換後量看 IC 第8腳要 1.8 V 沒有就是 IC 也壞

楼主:
回复 网友H:

請教一下~除了把廢板還有網路哪邊可以買到這些ic
拍賣似乎也是有限的,大家不會一兩顆跑台北吧

我住宜蘭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你跑..直接在網路 露天拍賣 IC995 他那就有賣..7-11 取貨+49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一直收尋不到這一個賣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 露天 用搜尋 6520  地區- 高雄 你就會看到賣家 IC995
我還以為你要買熱風槍也是跟他買的.

网友:
感覺好麻煩。努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沒有~風槍不是要跟他買~但也不是不可能還在觀望中

現在要養家活口不能跟結婚前一樣的阿殺力買囉
但最晚下個月出會購入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啊!零件一推不好下手
但比power好多囉

楼主:
回复 网友J:

目前先排除cpu 12v那邊的問題,目前測量下來感覺記憶體供電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