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SAMSUNG 940N問題請教 [已修復]

楼主(2011-06-21):
編號MM1117 33B636電壓如圖說明
辜狗查詢可能輸出應為3.3V
規格書找不到
不知對不對,有勞高手不吝指導

网友:
這顆應該是3.3V沒錯!! 找廢版換一顆看看!!

楼主:
也就是說有標示的是固定電壓(33 B636)是3.3V
沒標示的查ADJ/GND腳有沒有串電阻
不知道這樣理解,對不對

网友A:
您要不要像小弟一樣,直接殺一顆XX1117-3.3就換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補習一下!可有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要不要像小弟一樣,直接殺一顆XX1117-3.3就換上去

感謝大大的指導
每次拆屏前心理總是七上八下
軟的沒有成就感
往往就是要碰到硬的才能讓自己在實務經驗中
學習到,這才是最最寶貴的
莫名其妙的修好了?那我去睡覺比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小弟的經驗來看~
若是ADJ的話..
晶體上面就只會印上ADJ
不會印上18/25/33/5等等電壓數字
所以大大這一棵應該是3.3V的沒錯
直接從廢板上拆一棵裝上試試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謝分享...對此晶體進一步了解

楼主:
感謝樓上幾位熱心大大伸出援手
更感謝痞酷提供如此優質論壇,惠我良多
回報狀況:已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版上的網友都很熱心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這棵還蠻常壞的...

网友D:
軟的沒有成就感+1
但是硬的我又吃不下。n_06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軟的沒有成就感+1
但是硬的我又吃不下。

那可以用啃的,一點一滴的啃
一時啃不完,晾在一旁
等哪天牙齒磨利了,舒服了
在接著啃

网友:
所以大大換了一顆3.3就OK~~事嗎?謝謝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