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3215VDB 畫面花屏

楼主(2011-06-21):
請問各位先進.這台聯碩32吋.聲音正常.畫面花屏LCD是華映的
是否面板掛了還是AD板.還有救嗎?可否指點一盞明燈?

花屏1

花屏1

花屏2

花屏2

花屏3

花屏3

网友:
先用公版測試先釐清AD或電源.如正常往T-CON

网友:
你的面板沒有壞 您的主板問題
你可以同樓上說的 ( 換公版) 就可以有真像喔

网友:
試著拆開,看看主板電容是否損害, 或po圖來看看,
辦定是主板是否維修或換公板

网友:
這個還有救,先檢查屏線,AD看看有沒電容故障,訊號電壓是否正常,電源版供電電壓是否正常,如果都OK可能是T-CON部分要檢查貼片電容或芯片了。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26588-1-1.html

這是我之前遇到的狀況,和你的蠻類似的,你可以參考看看。
我是依照chlu大和狼大的指導,換掉驅動版上所有的電容就修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是那一篇沒有結尾...

楼主:
更新一下今天進度~
1.此款電源版部分只有12V 與24V 量測電壓輸出正常
2.目視電解電容初步看來並無凸頂
3.有更換T-CON 上的FFC 軟排 故障情形一樣
4.AD版上有一個輸出電壓應該為5V 但實際量測只有4.8V ,會根這個電壓有關係嗎?
此台液晶電視是家裡壞了被我拿來研究~所以我也不會有AD的公版來測試~
不知各位前輩是否指點一下方向~
下面是今天晚上拆機所拍的照片
VGA IN 畫面[
attachimg]60914
AD BOARD 照片中有一個電解電容是我今天換的

AD版

AD版

TCON CPT 320WA01C

T-con

T-con

VGA IN

VGA IN

网友:
屏線及軟排線測量一下是否都正常導通,如果都正常檢查一下排線訊號組的貼片電容有沒短路或斷路,再檢查一下訊號晶體有無虛焊,試試看吧希望能幫到你嚕,不然就花些錢買公版來改嚕!!

网友:
碰/壓一下主機板QC OK貼紙右下的緩衝用記憶體,看看畫面會不會改變

网友:
供電IC補焊或檢測>>>AD主IC補焊加強散熱

网友:
可能ad board的GPU或記憶體出問題

网友B:
電容沒有凸頂不代表沒有問題,如果有示波器是很快,量量看有沒有連波就可以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了,沒有就給他點個2-30分鐘,去摸每個電容看有沒有溫度正常,有時候也是很有效的

网友:
試著壓著 GPU 那顆 IC 開機看看如有變化那就是 GPU 可能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容沒有凸頂不代表沒有問題,如果有示波器是很快,量量看有沒有連波就可以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了,沒有就給他 ...

盧大大你想他會為了喝口鮮奶,而去養一頭乳牛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只好一棵一棵拔下來量了

网友:
哀   此篇又無疾而終 得不到解答了

楼主:
更新一下狀況~ 花屏的問題是 ad board的GPU或記憶體重新熱烘就可以解決~
但此電視並未修好~原因是在做 碰/壓一下主機板QC OK貼紙右下的緩衝用記憶體時把 T_con上的FPC給弄斷,只好手動跳腺,就在跳好線要組裝時一個不小心把面板給弄破了~所以並未完修~謝謝各位大大熱心的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