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氧化也不在保固範圍內

楼主(2011-06-22):
有一塊AXUX 的版子,12V短路
想說保內就送修,不想亂搞
竟跟我說過度氧化,不予維修
我真的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塊AXUX 的版子,12V短路
想說保內就送修,不想亂搞
竟跟我說過度氧化,不予維修

板子看起來疑似有泡到水的水痕..會被判 氧化

网友:
石頭的板子感覺沒那麼嚴格啊~

如果你送過Gxgx的板子, 跟你說氧化時, 真想把板子砸在他臉上, 這也叫氧化, 乾脆說板子得了香港腳好了

网友:
因該修不好所以找一個說詞吧~

常有沒零件或機板pcb故障內斷線

网友:
嗯~~上次我一張外觀看起來還不錯的P5Q也是遇到氧化的問題被退修 另外一次更鮮,一張技嘉的板子cpu的供電mos整個燒焦,連板子後面都燒焦了,心想這怎麼修啊!!既然是保內硬著頭皮送去技嘉,結果門市居然還接受送修,心裡納悶板子都燒穿了怎能修呢???結果,是換一張新的給我,最後的心得就是板子如果還在保內就一定要送修看看喔!

网友:
個體戶會跟你說氧化是正常的...因沒毛病也要挑一個來堂塞...讓你付費呀...不然都換新給你公司會要倒的..如果是配合的商家拿去都會換給他..這就是個體戶跟商家的差別...拿去你買的那家看看吧! ...

网友:
唉~對於有氧化情形的板子要保內送修,建議先處理過後再送修比較不容易被退修.

网友:
上星期保內送修一片AXUX的PS2內縮了.判人為因素.維修報價說要11XX多元.真是有夠離葡.換個PS2說要這麼貴.貼300買一塊新的了..PS2座應該有瑕疵.不然只有差爛沒有會內縮的阿...

网友A:
小的不喜歡asus的板子 常有一些小小的相容問題 是別家沒有的 也不滿意他在高雄的送修地點不在建國路..
所以小的常跟技嘉打交道 幾年下來 感覺高雄技嘉樓下的小姐們 雖然回答問題的內容算是制式化了一點 對客戶的態度算是不錯 但他們對客戶若有被判人損在吵鬧時 他們也有耐心詳細說明被判人損的原因 若客戶再不滿意 會直接找樓上維修人員下來說明..
小的也有幾次是我自己也懷疑可能是人損的問題 的經驗 去年水災過後約1-2個月 遇到幾片看起來有點像是泡過水 但客戶裝死不承認的 而我自己看了也不是很確定的板子
往技嘉送去 收件人員當場就先指出幾個點看起來有過度氧化 可能會判人損 但是在保內 所以還是先收件 由樓維修工程師再判定.. 雖然幾天後通知人損不修 至少可以讓我及客戶心服口服.. 處理方式算是不錯
而客戶也是事後才自首 說被水淹過 事後又拿清水沖洗過... 想看看還能不能修

网友(2011-07-26):
技嘉對送修的東西.會先以非常嚴格的檢查方式.來判定是否是氧化.我朋友的老婆娘家的電腦主機被貓在側邊尿尿.主機板及VGA卡都有版貓尿噴到.VGA卡還可用.主機板掛了..主機板當時忘了清除氧化的焊點及補錫.被打槍退回..換了主機板用2個月,換VGA卡.會當機.及GAME PLAY會花屏.2011年7月23.送技嘉.送修前.已經將背面所有焊點.全數整理到亮晶晶.還是被發現出有動物(貓)的尿味.工程師還問我.這是我的嗎..(因為我常幫別人客戶送修)我回是.這有貓)尿味..我說家沒有貓狗老鼠..而且焊點都很亮啊.我一直拜拖修修看..工程師想退修.我也軟軟的回嗆.我也是學電子的.如果只是個焊點氧化.也不致於會無法修復.頂多是接觸不良..他才免強修修看..今天下午簡訊說.無法修復..技嘉的維修人員.都會用鼻子聞....考...跟狗一樣.乾脆去機場查毒品好了.還有遇到他們自己親友同事送修.難道也這麼鐵面無私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的不喜歡asus的板子 常有一些小小的相容問題 是別家沒有的 也不滿意他在高雄的送修地點不在建國路..
所 ...

被水淹過.一定快點用大型空壓機.好好的噴乾(將風扇散熱片拆下).然後用小烤箱.轉小火7~80度.慢慢烤乾.不然就是放在大太陽下.曬個幾天.然後將所有氧化焊點.重補焊.恢復亮度..拿小型美工刀.用刀背.將比較不亮的焊點輕輕平平掃過.以恢復亮度.在以黃油.塗上很薄薄一層.防鏽.增加亮度.

网友:
據當時客戶說... 星期一上班才發現還泡在水裡當潛艇..才趕快撈起來..而水災是星期日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