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動鐵捲門可下不可上

楼主(2011-06-22):
請問鐵捲門可上不可下是哪裡故障
可請大大告知一下~~感恩

网友:
如果沒猜錯  不是控制微動開關跑掉   就是卡死  努力一點上去拍個照片
不然我想大家可能會學你忘記拍照   大家也會忘記幫你

网友:
若是按鍵沒有類似點滑鼠的滴答聲,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28509-1-1.html

网友:
可先按押扣開關是不是可以下.如果可以一邊壓遙控器下鍵一邊聽看看有沒有繼電器跳動的聲音  /如沒有.可能遙控主機己損壞.順便找看看向下的電線有沒有脫落.如要遙控器主機.我有在賣
可以買回去diy.

网友:
查看按鈕開關以及控制線
如果都沒問題,查看馬達旁邊控制盒中的繼電器

网友:
可能是馬達的控制盒裡的向下控制鈕跑掉了爬上去把外盒拆掉挑整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