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冷氣室外機接管處滴水

楼主(2011-06-22):
今日安裝新的冷氣機
吹了一陣子 發現室外機接管處一條有滴水
另一條冒汗  如下圖示
管線滴水
請問這是正常的嗎??
今日安裝冷氣時 我有詢問師父需要安裝新管線嗎?
師父回答用舊的就可以(所以我沿用舊管線)
舊的那台壞掉的原因 應該是因為冷煤(沒了??)問題所以導致壓縮機掛點
我很害怕會不會因為一樣的原因又把新的冷氣給殺了
煩請各位大大回答

ps關掉冷氣後 下面管線就不冒汗了
也想順便請教,如何辨別冷煤洩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日安裝新的冷氣機
吹了一陣子 發現室外機接管處一條有滴水
另一條冒汗  如下圖示

兩方閥跟三方閥會冒水珠這是正常的,
若因室內有裝潢問題無法重新配置新管路,
新裝冷氣延用舊管路最好是將管路內部充洗一下,
可必免新舊冷媒混合產生管塞造成更大故障!
是否能將您的圖解除(不得轉載)幫您貼到論壇中!

网友:
用舊銅管非常不恰當.....想必師傅省下了銅管與施工時間吧!

冒汗..滴水為正常現象,正常情況下,只要不結霜都OK
可以包密一點,減少與空氣的接觸

滴水的原因就像剛從冰箱拿出來的鋁罐飲料,空氣中的水氣會因低溫而凝結在罐子上面

冷媒有沒有漏要看抽真空時站空低壓表是否有回升,不過小漏的話就不好抓,正常狀態下冷媒每年大概也是會漏個幾克,但不會影響冷氣運作的。最簡單就是用洗碗精塗內外機的鎖銅管的位置。

网友:
高/低壓銅管會因冷熱接觸結露是正常,不用擔心,只要不結霜結冰都屬正常,若擔心水滴到路人....等,可用棉布或是用海棉包覆便可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