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秤如何改直接供電

楼主(2011-06-22):
請教,我有一款30公斤的電子秤,但太久沒用電瓶已經掛了,目前想把電瓶拔掉,想單純透過變壓器供電,但儀表板都會出現OL警告標示和警告音,這樣要如何改機呢?

問題一
當時買電子秤的店員有提到,不能邊充電邊使用電子秤,這主要是什麼原因?

問題二
我看變壓器的線路走向,它直接邊充電邊供電,這樣它是如何判斷電池有沒有異常?

我把電瓶拿掉,他還是出現OL兼警告音

另外主機上面有標示電壓要在6V+-0.5V的誤差值內,但原廠的充電變壓器我用電錶下去量,都8V上下,這樣沒經過電瓶會不會危險,要加裝哪些元件當穩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我有一款30公斤的電子秤,但太久沒用電瓶已經掛了,目前想把電瓶拔掉,想單純透過變壓器供電,但儀表 ...

呵,它的問題應該不在那邊吧。
它的問題應該在你的應變規已經有問題了。

也有可能是你的OP已經飄移了。
量一下看看輸入是否平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為之前有換過電池,是可以確定電池掛了,就算插變壓器也會OL提示,現況是插上變壓器打開電源都正常運作,只是出現OL字眼和警告音很吵,不知要如何跳過判斷訊息。

在沒經過電瓶的狀態下,我該如何量測呢?我只會量供電的起始點,後端就不知該量哪些腳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為之前有換過電池,是可以確定電池掛了,就算插變壓器也會OL提示,現況是插上變壓器打 ...

那沒解.
它是用惠斯登電橋的方式來處理的.
目前我知道的有直流放大跟利用交流放大兩種做法.
會出現OL表示你放大後的訊號已經超過AD轉換的了。
對了.那個鋁的那個...小心點, 別太用力敲到.它變型了就不會動了.

网友B:
電池6V的?
要是的話...用各7805
由變壓器的進入電源接7805再接往電池的那兩條線...
問題應該可以解決..如果顯示低電量...那就想辦法搞個直流6V的電壓來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6V的?
要是的話...用各7805
由變壓器的進入電源接7805再接往電池的那兩條線...

沒錯是6V電瓶型號是GP645

但我就是直接接變壓器,還是出現OL,比較疑惑的就在這邊,因為經過變壓器入電的開端,他就直接正極分兩條負極分兩條,個別給電瓶跟進電路板,所以我才會疑惑,這樣為何直接供電還會出現OL,難道他會判斷我正插變壓器充電,因為以前在使用就是充電歸充電,充飽才吃電瓶使用,賣家當時就有說,充電時不要開電秤,充完拔掉插頭才能使用。

所以目前卡在怕買了電瓶,接上去還是OL就 @@

我先拿7805來測試看看

网友:
你使用的變壓器規格??

网友:
應該是變壓器電流量不足吧?????

楼主:
變壓器電流應該夠,因為那顆變壓器就是原廠附的充電器,而且電子秤上面寫所需電流是0.137A,變壓器好像有500mA

网友:
可以的話使用可調電源供應精準6V至電子秤

不過OL表示OVER LOAD,若此時重量數值無法顯示,則其量測LOAD CELL或是電路可能已經跑掉或受損

楼主:
奇怪為何很多產品電池沒電是標OL,因為直覺OL就是過載,都沒電了哪來的過載。
他的OL旁還有一顆電池符號跟著閃。

話說港都狼仔說的真準,三個螢幕OL就落在重量數值的欄位,所以重量就沒有數據跑出來了。

我明天先測7805再來回報狀況。

网友:
之前看沒電都是顯示Lo(LOW的意思)比較多,OL比較像是超過範圍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的電子秤要連秤台一起放不然會異常.
看你這台連上支架都拆掉了(真工夫),LOAD CELL平衡也一定跑掉(出廠時都有調校過).
而且那二支六角固定螺絲一定要用扭力扳手鎖緊,
鎖太緊也會造成LOAD CELL變形造成OL或失準度.所以一般維修是不會拆那個支架的.

圖3 LOAD CELL 中間的薄膜是感應LOAD CELL受重力時(鋁變形)計算重量的偵測器.
若您有用力去按壓薄膜,那恭喜有機會準備報癈.若沒有就好家在.

OL正如狼大講的,如同30公斤秤超過31公斤時就會出現OL.
檢測可量圖4 電路版左下邊 接LOAD CELL那4條線的電壓,壓一下LOAD CELL鋁看電壓是否會變動.再來就是檢測u3是吧,那個8腳的op,故障機會也很大.
R3~R6阻質也檢查一下,是配放大倍率用的.
最多支腳的ic請好好愛護它,沒事不要用手去摸,有一家的防靜電做的不好會被擊穿.
那就玩完了
至於問題一:應該是怕干擾造成秤不準.
完修後還要拿10kg'20kg'30kg標準法碼測試是否精準.
再拿10kg於秤盤四個角落及中心測重量是否一樣.都通過了這才算完修.
若是營業用途,還有檢驗認證,俗稱同字標籤,需要每年檢測.
祝你早日完修
呀!!糟糕會不會曝露太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的電子秤要連秤台一起放不然會異常.

Load Cell 用的薄膜叫做 "應變規"。

楼主:
挖~一堆高手,雖然講的很詳細,看外行人也是看的霧煞煞 XD

經過剛剛的測試,確定跟電瓶沒關係了,是機板或秤台異常,因為我有打去公司問,話說這台18年了耶,賣電秤的公司居然還在XD

首先公司人員是說原廠的充電變壓器,電流可能不足,我說我已經換3A的還是一樣,後續講到有OL兼beep,它就直接回答那不是電瓶問題,是電秤掛了 @@ 對應到港都狼仔說的沒電是LO才對,看來我把OL跟LO搞混了

所以逃兵一開始的判斷就是對的

我拿LCD的變壓器12V3A經過7805在供電給電秤,結果還是一樣OL兼Beep

另neocho提到的我怎麼把上支架都拆掉了,因為電瓶藏在支架下面,我又對結構不清楚,想說有螺絲就拆了,想不到那兩顆螺絲需要精準調教 @@

看來已經回天乏術,來幾張回光返照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一堆高手,雖然講的很詳細,看外行人也是看的霧煞煞 XD

經過剛剛的測試,確定跟電瓶沒關係了,是機板或 ...

啊....拆了呀......

想說沒玩過這個東西....要跟您A來玩說。

您先看一下,有一條4線的, 黑綠白紅,
那四條,您量量看它是不是在紅黑上有電壓。
然後要拿精密的電壓表去量量看綠白這兩條線的壓差是不是零。這個是以直流來取的。
可是我在看它也覺得很奇怪,難道它有做 DC 伺服嗎?不然怎麼沒看到可變電阻?
通常在調它的歸零是用可變電阻的呀。

這個查完如果沒問題,我們再接著看它後面的電路。
後面就是放大濾波跟AD了。
方塊圖大致是這樣,只是設計的用料跟方法不一樣,要去看一下。

楼主:
我沒有精密電壓表@@,我的是傳統指針三用電錶,量個大概
黑紅是4.8V
綠白是2.2V
在多補給張圖

neocho有提到壓鋁看電壓有沒有變化,他的變化會反映在哪兩條線呢?
因為我壓黑紅和綠白都沒變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有精密電壓表@@,我的是傳統指針三用電錶,量個大概
黑紅是4.8V
綠白是2.2V

我可以看到兩個應變規在裏面。
那它出來會是接成一個惠斯登電橋。
你自己查一下電橋,查查看那兩個是V, 那個兩是 delta V
要是你電錶不夠好是量不出來的.
它的 delta V 以 mV 級在變化的。

楼主:
惠斯登跟惠妮休斯頓有什麼因果關係呢~苦笑
mV跟music video有什麼因果關係呢~苦苦笑
非電子科的我正一個頭無限大XD
1V=1000mV嗎? 因為我只知道1A=1000mA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9/93/Wheatstonebridge.svg

网友C:
回复 楼主:

感謝逃兵大正名"應變規",年代久遠給它忘光光...
piligo莫非你這是是英x的....哈.哈...它們家生產的電子秤以耐用出名,隨便一用就超過十年.(以前是這樣,現在就不知道)
由其是又有加上過重保護點保護Load Cel.唯一的缺點就是用久了維修時一打開跑出一堆的小強,俗稱蟑螂秤......最令人痛恨.....
piligo還是先把上支架鎖回去以保護Load Cel的安全,這樣在按壓時也才好出力.
檢修時只要量版子上的接點即可,Load Cel的故障率很低,除非不正常使用或是摔地上.
不要太悲哀,小心點鎖不要用力過頭.還是有機會.那個電池應該是用雙面膠黏貼,只要破壞雙面膠及喬一下角度即可取出.
至於Load Cel的電壓是多少已經忘了,可先檢測那個op.

逃兵大:我沒記錯應該是在r3~r6直接設定好了,有固定的值換算.
可以請piligo把Load Cel接至到op的電路畫一下應該會比較明了.
ps: op放大後好像是輸出到maxim的第12腳吧(忘了),若op放大過大就OL.
找一下那個op及 maxim的規格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感謝逃兵大正名"應變規",年代久遠給它忘光光...

其實,在這個 strain gauge 上面,並不是那麼容易死掉的。
你可以看到我畫的位置,它還有用膠把它封起來。
所以,如果你發生了用力過大產生了遲滯現象。
那也是機構上的問題,而不是GAUGE的問題。
可是,當這個中位點跑掉時,是可以利用"再平衡"的電路去平衝歸零的。
你可以看到那個 load cell 有挖了兩個圓洞,兩個圓洞又切開。
這個目的有兩個。
1.利用圓造成跟邊的一個較弱的結構。而讓那個位置的物理應變可以最大。
2.再切開,就變成了上下雙臂。而這樣的結構會造成當外力由一端壓下來時,它會成一個平行的形變。而不會是彎曲的形變。

另外,每一個 load cell 做出來時,也因為貼片的技術差異。會造成它的反應的曲線不一致。
所以不能用相同的放大率。
而通常會利用一個可變的放大率來讓整個重量反應是一個固定比例。這個比起你每個產品的 MCU 裏面的去個別建立對應表來得容易。

所以我又看到照片有兩個可變電阻,我懷疑一個是調整再平衡用的,一個是用來調整放大的G值用的。
要是它的秤沒拆過,應該是調這兩個就可以讓它回復正常了。

PS.我沒拆過電子秤,以上對這台電子秤的動作純屬原理之推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逃兵大詳細的解說原理.您陳述推論原理是正確的.
因為看到膠好像被除掉所以....另一個擔心是鋁變形或刮傷,會造成原本調校好有了偏差.有了上下支架至少就不會直接傷到鋁.
也許piligo在測試時沒有放上支架及秤盤,或是秤盤四支腳有斷一支,這都有可能造成異常.請piligo將上支架及秤盤放上去後再送電開機測看看,或許電路無故障.若這樣還是OL,建議再從OP及maxim IC查起.
此秤MCU 裏有一允許範圍的歸零值,兩個可變電阻微調的範圍有限.可試試但記得原阻值大小(此值為此秤原出廠調校後的值).
純土砲經驗.若有錯誤煩請指教.

网友:
1.拿變壓器改...先改成5V輸出在用升壓ic升到你要的電壓所需電流
升壓功率消耗高不建議使用

2用變壓器12v做降壓電路達到你所需電壓電流
做降壓電路會有燒毀危險燒毀後電壓標高...燒毀物件
所以不懂電子元件請用1
對電子零件有了解就用2

网友:
OL的話 有可能就是所謂原點跑掉
有可能重新校正可以校正回來
但如果是load cell壞掉了
你重新校正回來過沒多久就還是會原點跑掉
所以大部份原廠也不願意修理這種情況

看你的圖片
load cell上面的膠已經掉光了
所以這顆load cell基本上是沒救了
只能換一顆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