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壓器的重量與電壓疑問?

楼主(2011-06-22):
請教,以前的變壓器都很重,被砸到應該可以送醫院XD,而現在出的變壓器都很輕,裡面到底是做了什麼變化呢?
重的
輕的
而且電壓值跟標示的也落差很大,假設上面標DC12V,實際量出來都高達18V左右,為什麼差這麼多?
如果是下面這種類型的變壓器,電壓都很準,標12V量出來就是12V,而上面那種的變壓器卻都誤差至少有4V,誤差這麼大的變壓器,為什麼不會傷到設備?

网友:
這只是一個通稱 !!

以前的變壓器利用鐵心和線圈作降壓或昇壓 !!

現在的變壓器都是交換式的方法 !! (可參考站內文章)

所以大大的減輕了變壓器的重量 !!

而一般傳統變壓器 ,  碓實空載時量的電壓偏高 !!

但只要加載後大概都在範圍內 !!!

對設備並不會有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