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MHz晶振哪裡買?(已解決)

楼主(2011-06-22):
主機板時鐘設定完只要斷電就會回復原廠時間,網路爬文是BIOS旁邊那顆32.768MHz晶振壞掉,痞酷網板大介紹台北光華商場旁的地下電子商店和金華電子等都只有賣32.768KHz,現在只有網拍找的到了,請問晶振型狀不一樣有差嗎?主機板上的是圓柱型,網拍有不同形狀的,是不是只要32.768MHz就可以用?SMD貼片型晶振把它焊兩條線接上去可以嗎?

网友:
是32.768Khz,你是在那裡看到32.768Mhz的?

网友A:
這個應該不難買,算是維修常用的零件,一般電子材料行,都應該可以看得到的。

^_^

楼主:
對岸的部落格看到的,原來主機板時鐘晶振是32.768KHz不是32.768MHz,感謝板大熱心回答感機不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應該不難買,算是維修常用的零件,一般電子材料行,都應該可以看得到的。

^_^ ...

32.768KHz的每一家都有賣,但是32.768MHz的都沒賣

网友:
嚴格來說,那個 32.768KHZ 是給南橋的工作頻率。

不用到大陸買吧,多跑幾家電子材料行一定有。

另外像分頻用的 14.318 MHZ 這類都是維修常用的,一定可以買得到的。

网友:
拆廢板的試試唄...

网友:
我比較好奇的是......真的是壞那個晶振嗎?

网友:
那顆要是壞了 !!! 開的了機開嗎 ???
我知道的是開不了機的 !!!
不知樓主最後如何修好 ????
主柀規格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