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大大

楼主(2011-06-22):
A類VR一顆難求.請問一般市面上常見的B類100KVR可以改成擬A之效果

网友:
你的需求是音響用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家庭音響用

网友:
可以說的詳細些嗎?

1. 像是長炳或是短柄
2. 直徑多少,指本体

如果可以,PO 張圖上來,100K A型的,我在台北今華、源達看到很多。你不妨自行找一下,看沒有合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家這邊都直賣B型VR
而且我熟手頭上都是B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用我原來的B型改成擬A

网友:
並電阻, 缺點阻抗隨 VR 旋轉角度而變:
http://sound.westhost.com/pots.htm
fig.8

网友:
以下的連結文章都在探討類似的問題:

Better Volume (and Balance) Controls
A better Logarithmic Volume Pot.
Audio Gain Control Using Digital Potentiometers
(Figure 6.)
Use a Linear Potentiometer to Create a Nonlinear Transfer Function for Audio Volume Control

MAXIM 的網頁已修改過,舊版還提供那些圖表的原始試算表檔案可下載,我曾拿來添油加醋,您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