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數據機 機板上電容些微爆漿
火..

楼主(2011-06-22):
最近偶而連線速度變慢,之前都用最懶的方式,直接關電源重開。
今天突然變勤勞了,拆開機殼發現有兩三顆電解電容有些微爆漿情事發生。因為小弟這附近沒電子材料行,請益下~
這情形是自行買電容來換?還是請中華電信來換一部?

网友A:
個人想法,請中華來換一部~

网友:
請中華電訊處理應該是免費的,但要花些時間。

自己如確認故障點,買零件來換,可能比較快些。

所以:

1. 能不能等,通常中華電訊的處理很快的,當日叫修,當日就有人來處理
2. 是否要花錢,幾顆電容也是要錢,另外若換了電容,問題依舊呢?

所以不妨考慮以上兩點,再做定奪,我是建議給中華電訊處理啦。

网友:
有時中華也會換快壞或已經些微出問題的來,所以看您自己定奪

之前爆漿的T07AW換過電容後目前仍就持續服務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個人想法,請中華來換一部~

會向我一樣...換過一台~~還是爆電容...保證氣死.....

网友:
小的是自己換電容..不然等cht來換 至少一天後= =

网友:
如果沒把握的話,就給CHT的來換吧,
但是之前有遇過換來的爆得更嚴重,
不過連線還是正常!
CHT的人來換裝的時候,只會測試連線正不正常,
不會去管裡面有沒有爆容!
所以囉,看要不要賭一下囉~~
之前我娘家的也是,但是我沒帶工具回去,只要拿去請順興大幫我處理一下囉!

网友:
我遇過直接換一台亮紅燈的 T07AW 給我
我當場無言,還浪費不少電話費

後來要換之前,我都請他們拆開看看有沒有爆漿再換

楼主:
謝謝各位熱心的回答
原來都是同公司出品的...我用的這台是T07A
久久才會出一次狀況,明天打電話請他們過來好了~不然跑電子材料行還蠻遠的

网友B:
換來的能撐多久說不準.....
CHT也是拿"不確定是否有爆容的良品來而已....
要用久的話,還是自己換一換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換來的能撐多久說不準.....
CHT也是拿"不確定是否有爆容的良品來而已....
要用久的話,還是自己換一換吧.... ...

我在等光纖100M.....
等降價可以安裝之後~~~
這台小烏龜~~應該就會消失在我面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在等光纖100M.....
等降價可以安裝之後~~~
這台小烏龜~~應該就會消失在我面前了.. ...

adsl 小烏龜走了 vdsl 小烏龜 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dsl 小烏龜走了 vdsl 小烏龜 來了....

走了一個王八,來了一個烏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走了一個王八,來了一個烏龜~

可憐的順興大....

网友:
我已經強迫中華的adsl小烏龜退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10M也還在撐.....
昨天中華電信有人打電話來推銷50M...
只可惜我快搬家了.....
等搬去台中之後看看那邊的網路環境再說.....

网友:
T07A(w)這系列都會爆電容...

CHT就晚上打電話報修...明天早上就會來..

如果早上打..最快是中午來...

网友:
如果換一次不行~     就叫他們【換第2次】~
反正我們每個月 都有附他們ADSL錢~ 他們拿回去維修  或 免費換良品~是應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除了t07系外, 相似韌體的東訊 AR4031 系列也很容易爆電容.

网友:
我家本來也是 T07AW 他當初來的時候   我不在家
而那台 T07AW 還是二手的   電容早就爆光了
我家還是新申辦耶 ...

但是網路正常   所以懶得換電容   不過太熱情了
所以就直接在晶片上面都貼上散熱片
後來受不了   叫 CHT 來換一台
變成 AR4031C 但是   還是一樣熱情呀   還會熱情過了頭
直好把從 T07AW 退役下來的散熱片在貼過去
不過   我怎麼覺得爆電容的 T07AW 網路比全新的 AR4031C 還順 ...

楼主:
感謝各位的意見~昨天中午打123跟客服說數據機電容的問題,今天早上就來換掉數據機了。
這次來的這位先生年紀有點大,大約60左右吧。蠻專業的(因為上次換ISP時,中華來的技師竟然不會設台固網的固定IP...),一下子就設定好數據機內的資料。
有問他會不會新來的這部,裡面的電容也會爆的差不多了!?那位先生說他有先選下面有標更換過電容的。剛才拆開果然沒錯~
希望不會再久久給我當掉了...

网友:
那個電容會不會換的太"壯觀"了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意見~昨天中午打123跟客服說數據機電容的問題,今天早上就來換掉數據機了。
這次來的這位先生年 ...

這換電容的人也太厲害了吧...
電容太高也有辦法橋好,真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意見~昨天中午打123跟客服說數據機電容的問題,今天早上就來換掉數據機了。
這次來的這位先生年 ...

T07AW ??

建議在晶片上   貼一些散熱片
不然夏天到了   會很好玩

网友:
哪個電容的焊法我真佩服阿

网友G:
自己拿去中華電信會當場換給你,應該吧?不上蓋散熱會不會比較好?我電腦兩邊側板和前面板都被我拆掉剩骨架,感覺比較不會悶燒和積灰塵.

网友:
回复 网友H:

廠商看起來是不同, 但據個人所知, T07系跟AR4031系都使用國碁的韌體 (只是小地方不同而已).

另外, 如果您的ADSL因為某種原因必須使用MER模式的話, 目前也只有這兩個系列的小烏龜才支援.

网友:
那個換電容的人也太強了吧,竟然這樣也行,
而且都還沒有做絕緣.....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己拿去中華電信會當場換給你,應該吧?不上蓋散熱會不會比較好?我電腦兩邊側板和前面板都被我拆掉剩骨架,感 ...

基於凱牌電容的優良品質,不蓋只是爆的比較晚而已n_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