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無牌監視器修理

楼主(2011-06-22):
看見大大們都在修監視器,我也來東施效瀕
這是它故障的情形,畫面無法同步,已經變成上下兩塊
打開發現這個 220uF 6.5V 的電容很可疑
在板子上就已經量出它只剩下2.72uF了
拔下來量還是一樣
量一個新的只有151uF而已
又量一個卻有313uF
找一個比較中間值的換上,還好畫面回復正常
這次一共有4個要修,毛病應該都是這一顆電容在作怪
這個監視器損壞狀況比較輕微
好奇量看看,它的容量比較多8.987uF剩下
把它換掉,就好了,看來這次我又撿到軟的!!

网友:
哇 !一次有4個可以玩還真不錯!
恭喜完修!

网友A:
那種牌子的電容滿容易出槌的。

另外,你的 “傢伙” 還真的不是普通的多吔,羨慕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對呀!!而且毛病都還一樣,真的又軟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種牌子的電容滿容易出槌的。

另外,你的 “傢伙” 還真的不是普通的多吔,羨慕中..  ...

牌子好壞我不清楚,我買回來換的也好不到哪裡.
那些"傢伙"是排出來嚇人的,有的壞掉還在處理中,我喜歡買壞的回來修
修不好就把它拆成零件,我沒花多少錢,有的500就拖回來了!!

网友C:
好棒 “傢伙”多 還有工作桌
我只能在家 當流動攤販 還是擺地攤的那種
我家暴龍 會取締攤販的

网友:
撿到軟的...真好...
恭喜~~~
你的工作檯...."真壯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棒 “傢伙”多 還有工作桌
我只能在家 當流動攤販 還是擺地攤的那種
我家暴龍 會取締攤販的  ...

"暴龍"是指.......?這個,我就不知要如何回答了

网友:
女王生氣時 會變成 "暴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棒 “傢伙”多 還有工作桌
我只能在家 當流動攤販 還是擺地攤的那種
我家暴龍 會取締攤販的  ...

Wish 老大那招你還沒學會哦。

透露一下,下次暴龍再生氣時,和她說:“別生氣,去燒 EEPROM 去。”

^_^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趕快把東西全部埋起來,等"暴龍"離開在挖出來!!

网友D:
好羨慕架上的那些"機絲頭"
現在正要修IWATSU的老示波器,無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羨慕架上的那些"機絲頭"
現在正要修IWATSU的老示波器,無電源

無電源?....是不開機?還是其它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sh 老大那招你還沒學會哦。

透露一下,下次暴龍再生氣時,和她說:“別生氣,去燒 EEPROM 去。”

不對吧.....是去"洗"ROM....不是去"燒"。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sh 老大那招你還沒學會哦。

透露一下,下次暴龍再生氣時,和她說:“別生氣,去燒 EEPROM 去。”

請問是1個1個字母分開唸嗎

网友:
這好像電影哩!FIB~~

网友D:
回复 楼主:

裡面的電容爆了好幾顆,漏液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裡面的電容爆了好幾顆,漏液嚴重

可以把圖po上來看看嗎?我很好奇n_097|

网友:
回复 楼主:

抱歉!手上沒有像機,沒有拍照無法PO圖,
你也知道電解液漏出,會腐蝕電路板
先將整塊電路板泡在水中清洗,好將電解液完全清洗乾淨,等待PCB完全乾,換電容再試

這台示波器型號:SS-76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棒 “傢伙”多 還有工作桌
我只能在家 當流動攤販 還是擺地攤的那種
我家暴龍 會取締攤販的  ...

深有同感~
我家大人也會取締~
而且還要執行勞動服務~

网友E:
.....這效應還真大阿~~~~~~
那我再來一台~~~特殊風扇維修實例...

网友:
應該把標題改為監視攝影鏡頭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效應還真大阿~~~~~~
那我再來一台~~~特殊風扇維修實例...

期待中n_002|

网友(2011-07-28):
IWATSU SS-7611 備品修理記録
http://amp8.com/amp-etc/etc-etc/ss-7611.htm

電容有問題....
以前問過.....SS-7611是地雷機....

我還想如何修......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修過一台 7610,症狀是無畫面,維修過程在這裡http://tw.myblog.yahoo.com/russe ... ev=618&next=600,你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電容故障造成的問題還真是千奇百怪,
感謝分享!

网友:
那電容的商標很像日立的,是否是富之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眼力,給它來一張大頭照
都漏的差不多了,8uF以下電路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我有個P4的迷你電腦,裡頭的PSU電容幾乎全爆,一開始看商標以為是日立的,仔細看才發現竟然是富之餘,而富之餘的名聲也老早就耳聞不少了...不太意外,只是品質怎麼可以這麼差@@

网友H(2011-09-21):
印象中電容只要高於10% 就算異常...
話說新的220u 測出來卻是313uF
這樣算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印象中電容只要高於10% 就算異常...
話說新的220u 測出來卻是313uF
這樣算異常? ...

當時測出這樣值的時後 ,我也覺的怪怪的
我起先不敢裝,後來還是給它下去了
只能說這電路只要大於8uF,而我給它用到313uF,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比較久n_016|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時測出這樣值的時後 ,我也覺的怪怪的
我起先不敢裝,後來還是給它下去了
只能說這電路只要大於8uF ...

嗯! 可能真的要看用途吧...  謝謝你的回覆和討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棒 “傢伙”多 還有工作桌
我只能在家 當流動攤販 還是擺地攤的那種
我家暴龍 會取締攤販的  ...

哈哈~ 我也是擺地攤的.....有時候突然有臨檢就要收拾細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