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VT19VN71畫面變藍

楼主(2011-06-22):
黑色變藍色
紅色變粉紅
各位前輩.這個是甚麼問題.要如何解決.

网友:
先看看osd畫面正不正常...

有碰過是插頭歪了.重插就好了...

也有碰過顯卡沒插好的~

网友:
(1)換一條螢幕線試試
(2)螢幕線坳一坳,或輕輕折一折(不須太用力)..試試

楼主:
螢幕線以4.5條還是一樣
顯卡沒壞.插頭沒歪

网友:
這情形有點像工廠模試跑掉找看看有沒有資料可以重設

网友:
OSD MENU  本身 色彩正確嗎?

楼主:
OSD.也偏藍.

网友:
開機下輕碰屏線看看狀況會不會改變
若可以的話,用一組正常的AD嘗試點看看

网友:
如果以上眾位大大建議方法都無效,試試將A/D板上EEPROM換新看看...24C16系列,有遇過同樣情況。

楼主:
面版正常.問題因該出在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