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種類] SONY 電子相框 DPF-D72N[已完修]

楼主(2011-06-23):
Adapter沒故障.突然不顯示

量紅圈處沒有5V只有1-2V的跳動
綠圈電晶體拿掉後就有5V.不知哪裡把電源吃掉

很確定電源沒進去.但不知從何下手

很確定電源沒進去.但不知從何下手

网友:
量測後端有無低阻抗情形
另外確認過外接變壓器真的是好的嗎?
有沒有交換測試過?

楼主:
量測後端有無低阻抗情形
這句話我不太聊解
外接變壓器是5V輸出量測也剛剛好5V這樣會有問題嗎

网友:
變壓器空載量到電壓,不代表上負載時也會正常,可以交換測試看看

楼主:
RE: SONY 電子相框 DPF-D72N"已解決"。

感謝版主提示.果然是Adapter故障.雖然有電壓輸出.拆開發現電容都已經凸起.更換2顆680u/10v電容後.OK了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我那"已解決"這樣貼好像不對哦.
看不懂要怎麼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幫您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