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SAMPO 大廈風扇維修實例

楼主(2011-06-23):
這款電扇有負離子,及光觸媒的功能,故障狀況是不開機,拆開機器發現爆電容,及5.1V的基納短路,
更換後,就可以用了。
感想:
1.誰可以跟我說大廈扇的優點呢?
2.鄉下地方,零件取得不易,1W的基納竟然買不到啊!!

風扇長這樣子
廠牌型號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背面
故障的地方
更換的零件,5.1V /1W 基納一顆
二極體,100U/16V 電容,更換成 100U/25V 所以有點塞不下去,
家附近只有一家電子材料行,只有0.5W的基納,就先湊和著用
有電了
這是光觸媒開啟的狀況(LED=光觸媒????)

网友A:
優點  比較不占空間
        風量比較溫和(風量小@@)
        很快就軸心卡死@@(幫助就業機會)

网友B:
...那個是紫外線LED....眼睛看久了...會照成傷害....
如何判斷那是不是紫外線LED...拿鈔票去照看看就知道了...
如果這台真的要報銷~~記得拆下這塊LED板...
拿來當驗鈔機也不錯

PS:那顆1W的..去拆拆報廢的電源供應器..應該有

网友C:
其實 1W 的 ZENER 若是買不到,用兩個 0.5 W 的並聯用也是可以的。

提供給你參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個是紫外線LED....眼睛看久了...會照成傷害....
如何判斷那是不是紫外線LED...拿鈔票去照看看就知道了 ...

啊?那個怎麼看起來像藍色的光,
竟然是紫外線??

网友:
軸心培林容易卡死 !
還好不難拆!

网友:
買過一台,被兒子當玩具搖,搖到無法左右轉動送風,只能固定方向吹,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啊?那個怎麼看起來像藍色的光,
竟然是紫外線??

所以說~~要先照一下鈔票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優點  比較不占空間
        風量比較溫和(風量小@@)
        很快就軸心卡死@@(幫助就業機會) ...

是啊 ,除了風量很溫和之外,就是讓人無法忘記它的存在(有點吵),這種產生風量的方式,
似乎不太符合流體力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是紫外線LED....眼睛看久了...會照成傷害....
如何判斷那是不是紫外線LED...拿鈔票去照看看就知道了 ...

您不說,我們都還不知道哩
但是光觸媒==紫外線LED燈 就有點奇怪了,似乎跟廣告上說的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 1W 的 ZENER 若是買不到,用兩個 0.5 W 的並聯用也是可以的。

提供給你參考一下。 ...

感謝 shunxing , cremaker大大的資料提供,如果再故障的時候, 更換零件就有方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不說,我們都還不知道哩
但是光觸媒==紫外線LED燈 就有點奇怪了,似乎跟廣告上說的不一樣

沒有跟廣告不一樣啊
光觸媒要光的照射才有作用,照射的光以紫外線較佳
反而要擔心的是,那個燈不是紫外線燈,以及......根本沒光觸媒的存在,照心酸的

可以參考這個網址
http://photocatalyst.holisticphysio.com/mechanism3.html

网友:
100U/16V 電容????照片上是1000u/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