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9W5 開機白屏

楼主(2011-06-23):
請問BENQ Q9W5 開機白屏,未顯示BENQ開機畫面,D-SUB未接時螢幕變黑,接入訊號又白屏。
問題在哪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敘述的不是很完整
接入 訊號反白 拆開查電源板

网友:
訊號沒有到屏,查一下T-CON電源保險絲看看,AD版到屏的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1.檢查電源板3.3V/5V輸出
2.檢查屏線有無插牢
3.檢查有無5V電源到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