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啪狗 的 GPS comport 無法開啟

楼主(2011-06-23):
如題
使用papago VR-ONE 或papago X3 在搜尋GPS的COMPORT時
幾呼都出現"無法開啟" 從COM1~COM27
只有少數幾個是出現"沒有"
在裝置管理員的連接埠裡面也沒有顯示被佔用
以前有正常連線使用過
好一陣子沒用了,現在卻出現如此的狀況,真是頭痛
GPS接收器與NB是使用藍牙傳輸,確定可連線"COM25"
不知是否有酷友知道方向,該如何處理

网友:
papago VR-ONE 或papago X3 ....這兩版使用的是破解版的話...
會有這問題...更嚴重的~~還會破壞XP的系統...造成執行檔無法使用..

网友:
我用X6~使用小筆電加藍芽接收器和麗台藍芽GPS~
有時用起來會怪怪的~找不到COM PORT~
重開機幾次又OK了~但用小筆電導航真是不太方便~~

楼主:
我是用BENQ的JOYBOOK 12吋筆電
一開始使用PAPAGO R15原版,後來改用VR-ONE & X3 的快樂版
GPS接收原先使用冠天GS-R238,一直無法設定,以為接收器故障了
又再網購一台環天BT-359,結果還是失敗了
回家改用閑置的小筆電,地圖也是VR-ONE & X3 的快樂版
一開啟連結就OK了(以前都有設定過了),也可正常定位
因為BENQ筆電的使用率較高,也不曉得那些COMPORT是何原因無法開啟
上網搜尋也找不到答案,結果,現在手邊又多一台接收器了n_028|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題
使用papago VR-ONE 或papago X3 在搜尋GPS的COMPORT時
幾呼都出現"無法開啟" 從COM1~COM27

去更改 gps 的comport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