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一起購買查線路用電表筆

楼主(2011-06-23):
如圖@@
價格在300以內@@

网友A:
自己用兩根縫衣針做一下就好了。

新手教學那邊有兩種自製的例子,去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兩根縫衣針做一下就好了。

新手教學那邊有兩種自製的例子,去看一下吧!! ...

嗯!我前天也依樣畫葫蘆做了1組,很簡單,一點都不難

重點是錢省下來了~

网友:
我也是用縫衣針+焊錫黏一黏就很好用了...

只不過常常被針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