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SA ENF4SLI-16AB(同ABIT AN8 32X) 錯誤碼9.0.

楼主(2011-06-23):
我有一片內建除錯卡的ELSA ENF4SLI-16AB(應該是ABIT OEM的)
和ABIT AN8 32X 是相同一片

第一次開機會卡在9.0.
依ABIT的手冊說是
9.0. 完成uGuru 啟動程序;啟動硬體監控功能以及FanEQ 功能,接著AWARD BIOS 承續開機動作。

卡住後就不動了...
外接的DEBUG卡是00不跑碼

按RESET後是跑到F.0.
依ABIT的手冊說是
F.0. 使用者按下reset button系統進行重置動作。

之後也是不動了...
外接的DEBUG卡是00不跑碼

然後神奇的事就來了..
關機重開就就正常了...
有時只按RESET也會正常開機...

不知道有沒有前輩修過這問題
網路查好像K7/K8都有這問題

另外開起來後COMS 都會CHECKSUM ERROR

网友:
BIOS可以重刷看看囉!會出現檢測值錯誤,BIOS本身韌體可能有受損。

楼主:
bios大概重刷過3次(1.0版,1.3版,再刷回1.0和1.3版)
換過ram.cpu.vga卡都是一樣症狀...

更換過POWER附近的電容,BIOS附近的震盪器...

如果沒有拔掉電源的話...只有第1次開機會這樣..以後都正常的(就完全一切正常)...
如果有斷電後...就無法第一次就開起...
必須要RESET後再關機重開(同第一篇說的)...

這問題我查過GOOGLE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 ... BIT+ERROR+CODE+9.0.
從AN7/AN8/AN9都會發生..
不過好像都沒有人完整處理好...

另外USB的+5Vcc不是很穩..
外接2.5" HDD(不用外接電源的)會一直斷線重連..
同樣的外接配備在別台PC都不會有這問題...
不過耗電量低的USB 周邊是OK的..
不知道這個有沒有影響(有換過POWER了)

网友:
大大要不要檢查電池的接點,搞不好有意外的發現!

网友A:
回复 网友B:

wja12345大,BIOS的電池不知是否有電?電池座是否氧化呢?再想了一下,原先無法開機,然後開機後出現checksum error,有一可能性BIOS儲存的系統參數有問題,造成無法開機,然而reset後,系統自動修復,接著就出現checksum error的警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wja12345大,BIOS的電池不知是否有電?電池座是否氧化呢?再想了一下,原先無法開機 ...

事實上應該是這原因...
不過電池換過新的了..腳座也查過...

因為第一次開機(很困難開的那次)有時會伴隨著CPU 的頻頻設定錯誤訊息出現...
不過大部份只出現 CMOS CHECHSUM ERROR 比較多...

剛剛測量一棵25.0的震盪器電位差只有0.03V
這樣算是正常嗎?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出現CMOS CHECHSUM ERROR ,小弟猜測有一個可能性.....不知道可不可能,BIOS晶片損毀,但是也不太至於,因為您有刷過了,如果有問題,應該會刷掛才是。
BIOS如果設定好後,不知道會不會正常.....
25M晶振的壓差,那個是正常的。

也是整合橋.....問題或許會跟空焊沾上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出現CMOS CHECHSUM ERROR ,小弟猜測有一個可能性.....不知道可不可能,BIOS晶片損 ...

bios 我改天再換一棵試看看...
這片我有時會拿出來量看看修看看..
有修好再po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