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M3筆電開機不良,熱當機

楼主(2011-06-23):
ECS M3000筆電開機不良,熱當機,畫面顏色像油畫
拆機迴焊晶片,跟補焊LCD面板LVDS座,後正常運作

CPU板面

NB南北橋

NB南北橋

電源板

拆焊

焊膏植錫球

焊膏植錫球
...........除錫跟整理請看相關範例.........

晶片迴焊

晶片迴焊
...........清理請看相關範例.........

LCD面板LVDS座補焊

裝好機測試正常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大大放在實際維修範例就可以了,一次發5帖,讚啦!版大幫忙一下!

网友:
恭喜完修..不知用的是哪款的 - 回焊機 , 專業型`簡易型`自制型 .. 好奇想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不知在哪帖有說2010-07月份,託友內地買到熱風槍跟一些特別的電子元件,就開始消化半壞的東西,好像年老了太閒時就想亂亂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在實際維修範例,找不到筆電類,就迷迷糊糊貼這了,後才看到都貼主機板類

网友:
tfc大大我看到你有用維修佬的鍚膏,用來做鍚球好不好用丫?另外鍚球做好拔鋼網時,會不會掉球?我沒用過鍚膏我都是用鍚球

楼主:
回复 网友C:

維修佬的鍚膏不錯用,它要加熱後成鍚球所以不會掉球,用這不是加熱的鋼網,溫度不要太高時間要久點,那次鋼網跟鍚球變形失敗3次

PS:鍚膏用要可加熱的鋼網,會比一般鋼網的厚加熱後不變形才適合

网友:
恭喜完修~~不過錫膏的熔點是不是比錫球低~~~~這樣會不會比較快又壞掉~~最近也在想這個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問題應該是有無鉛,有鉛壽命比較長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