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1912w P+I版無電壓

楼主(2011-06-23):
這一台螢幕是朋友拿來讓我練習用的,本來是畫面閃一下就消失,狀態燈也從綠燈變換為橘燈。

拆開一看,果然是凸電容,更換電容後想說把一些接點重新上錫,就很開心的在吸錫、上錫,

誰知道吸到變壓器時,銅箔翹起來...    好,沒關係。沒脫落還好,就小心的把錫上回去,

繼續吸錫,天啊!!!    銅箔脫落了!而且還脫落兩個。

本來想說刮看看原本附近看有沒有線,再用錫補回去,誰知刮了之後沒看到線,

上電測一下電壓,原本還有電壓的部分現在都不見的,檢查了一下,直流電的部分完全沒電壓。

我想應該就是那兩點(還是三點)所導致的吧!請教各位前輩,這兩點(還是三點)我該連到哪邊去?

P+I正面,劃圈的是已更換的電容。

更換過的電容

更換過的電容

我有試過把照片上沒銅箔的那一點連接到黑點部份,但還是沒電壓。
銅箔脫落前是像左下方那一點一樣是獨立的。

P+I 背面

P+I 背面

我鴕鳥心態的想說把銅箔焊回去看會不會好結果不行。

脫落的銅箔

脫落的銅箔

變壓器正面照

變壓器正面照

變壓器背面照

變壓器背面照

另在請教一下,這樣有救嗎??
這是BanQ的LCD,他選項中有一個AMA,開啟就會變這樣,關閉就OK,但會有殘影。

開啟AMA動態影像處理技術

開啟AMA動態影像處理技術

關閉AMA,有殘影

關閉AMA,有殘影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了第一個點有線路外,另外兩點是沒線路的,看補焊時有沒有碰到不該碰的點

BENQ的看看恢復原廠預設值看有沒有幫助,不然找一組相容此面板的AD來確認面板是否正常

楼主:
狼大,剛對照一下你的圖,發現我的L106和Q102的那一隻腳連在一起,會是這個原因嗎?

网友:
L106與Q102的S腳是相通沒錯

把所有您焊接過的點及整張板都看過一遍有沒有弄錯的焊點囉~

楼主:
狼大,那兩個脫落的接點不接會有影響嗎?

尤其是現在沒錫的那一個接點?

网友:
不會,因為根本沒線路

楼主:
嗯!感謝狼大,
我再去把我焊過的點重新確認過一遍,看是不是哪裡去短路還是沒焊好。

网友:
通病...小黑豆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黑豆"  是指....?

楼主:
回复 网友B:

ARTEK 大,可否說明白一些,因為我只是一個沒底子的小雜務...

网友:
檢查高壓迴路

楼主:
ARTEK 大,你的意思是叫我檢查高壓迴路是否有短路或開路嗎?

目前這塊板子的狀況就是照片中那兩點是我可以量到電壓的最後兩點,

這是在我更換電容+補焊後才發生的狀況,之前可以正常量到電壓,

今天再重新檢查和捕焊一遍後狀況還是一樣,所以我還是要把目標放在高壓回路嗎?

右邊直流電的部分完全是0電壓!!

网友:
先測燈管是不是正常如正常檢查高壓部分電路電子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 ARTEK 大,你所說的"小黑豆"是不是指 TL431AC (U103)?

我爬了一下文(http://bbs.pigoo.com/thread-10561-1-4.html),發現它是穩壓IC,

我是用數位電錶的 2K/二極體 檔來量的,未取下前,

C:無限大、A:數值是0、R:一開始是數值是無限大之後會一直慢慢降,降到大約280左右,

連帶旁邊相連的電阻也是那個數值(R114、R116),

將TL431AC取下後,量空腳位則是 C:無限大、A:0、R:無限大

旁邊的R114、R116也是無限大,不曉得這樣算不算是TL431AC故障,

爬文有提到這個穩壓IC在電源供應器很常見,

明天再去挖一些故障的PSU來找找看有無這個IC,再來試試看。

目前的狀況是已經有電壓出現了,但只有7.5V/1.8V,

這是在把變壓器和TL431AC取下從焊回去之後改變的現象。

楼主:
今天換了幾顆TL431結果還是一樣,無電源輸出,看來應該不是TL431,

只好在找找看有沒有其他的故障點,囧

PS.燈管因為他是L型燈管,這我還沒測過,

爬文有人提到要把CN1、CN2的高壓和CH3、CH4的回朔作配對測試,

那我用延長線作配對測試的話,高壓版用一般直管得測試結果會有誤差嗎?

比如說不夠亮,所以無法察覺某部份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為您焊/換電容之前有電壓,之後就沒了,有沒有檢查過所有碰過的地方?換的電容是不是好的?

燈管L管只需要改接,將高壓(粗線)與回授(細線)就可接上一般高壓板測試,不過測試的高壓板輸出要夠,還有就是改接時要確定兩線是來自同一支燈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tl431我們都會拿新的來量每個腳位的阻值並留下記錄,然後再跟舊的做比較
換了tl431會連pc123  (817)一起換,那個稱回饋電路,我想a大說的黑豆,不是指這兩顆
應該是背面,pwmic附近那幾棵e6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狼大,電容是新的,在換之前有先用電容表量過,確定是OK的。

解焊下來在量一次也是正常(容值),怕說是不是中獎,所以換一組新的上去,結果還是一樣...

補焊的話,其實我沒有動到很多地方,只針對版上常提的幾個地方補,

如:變壓器、電解電容、線圈、三支腳的元件,其他比較細小的怕技術不好焊壞了,就不動了!

就因為動的地方不多,突然間就沒電壓讓我很不知所措... 尤其我又這麼嫩...

另外,燈管部份我把CN1、CH3搭一對,CN2、CH4搭一對的話OK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盧大,你說的PC123(817)這個,說真的我還真的有懷疑過...冏

果然不是那麼簡單!!

如果是PWMIC的話,背面只有一顆(EA1532A),旁邊只有一個E6管(W2X),

請問一下,那我要如何量測它,上電量電壓,還是不上電量阻值,那對地是要用交流還是直流的地?

還是需要解焊,然後量阻值...

借用狼大的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所謂的pwmic是oz960在高壓部分,下面那些e6管

网友C:
先測看看二次側(低壓側)的電容兩腳間阻抗,看看是否有短路/低阻抗現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喔!!

可是,現在是連D101、D102都沒電壓(應該說實有時無)

電不是從這邊出去的嗎?

PS.W2X 它是E6管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報告狼大,電解電容解焊下來量測都沒有短路/低阻抗現象,

在板上測(正/正、負/負)也一樣(正/負、負/正的話則是低阻抗),

那貼片電容是否有需要解下來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測看看二次側(低壓側)的電容兩腳間阻抗,看看是否有短路/低阻抗現象

狼大他已經被搞亂了>>>應該給他最新手教導>>>我不太會表達請狼大給他一次測>>二次測動作原理>>以後就會修了
盧大謝謝電容以收到差點來不及
盧大有考慮進ZCP這棵也很容易壞PNP -60V 應該是600mA也可用2N2907代用

网友:
二次側不穩或幾乎無輸出 如果排除是二次側短路問題
應該要先量一下一次測 PWM IC E1532A 第一腳VCC 電壓是否穩定(我空板測量約10.8V)
如果不穩跳動的很厲害 就要查一下從副線圈到VCC的線路了
或者是要懷疑E1532A本身故障

另外你的烙鐵似乎瓦數用太大 容易把PAD點燒斷

楼主:
回复 网友E:

Evan大,我空板量出來的也是10V,各角的電壓如下:

(一樣借用狼大的圖)

我的烙鐵外表是貼60W,但之前烙鐵頭生鏽很嚴重快斷掉,我就把它拔掉(生鏽到卡住)

不小心也把發熱體也弄壞,現在裝的是40W的烙鐵頭和發熱體,所以應該算是40W。

把PAD點燒斷應該是我技術不好的關係...

网友:
在斷電下,且大電容無電壓時對上圖的元件作以下測試
1.編號L開頭的元件是否都導通
2.變壓器接腳從上面算下來1與3,5與6間是否都呈低阻抗?
3.編號R開頭的元件測量出的阻質是否與其標示相等或接近?
4.編號D、ZD開頭的元件是否有異常低阻抗現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報告狼大,

1.編號L開頭的元件是否都導通
  L105、L106、L107 : 0阻抗

2.變壓器接腳從上面算下來1與3,5與6間是否都呈低阻抗?
  1、3腳及5、6腳,均為導通。

3.編號R開頭的元件測量出的阻質是否與其標示相等或接近?
  這個要卸下來量嗎?

4.編號D、ZD開頭的元件是否有異常低阻抗現象?
  D104、D110有異常低阻抗現象。

网友:
可以先在板上量,若是差異過大則可以取下確認,一般電阻壞掉都是阻值變大
二極體部分若有把握取下,則取下測試最準,但要記得原來的位置

楼主:
報告現況,(前幾天家裡剛好有事,所以就先放著沒動了)

今天嘗試著把D104、D110取下量測,兩個量起來的數值差不多,也和其他在版上量的二極體數值差不多,

未拆下前D110兩端都是15.2歐姆,取下後量版上兩點也是15.2歐姆,

D104則是一端是622歐姆、一端是782歐姆,量空版的話則是無限大、782歐姆,

D104

R137、R138、R139、R140好像有串連在一起,R137串R140、R138串R140,
                                                                            ̄ ̄ ̄ ̄ ̄ ̄我打錯了,應該是R137串R139
因為這四顆上面印的是R200,但量出來的是0.4,所以這幾顆應該也沒問題吧!

最讓我覺的有疑惑的是R142,上面標示的是272,量出來的是2.13歐姆,

除這一個,其餘的電阻量起來都標示的值很接近或一樣,

想問一下狼大R142正常量起來應該是多少,D104、D110這樣算正常嗎?

--------------------------------------------------------------------------------------------
報告狼大,R142太小了而且對我而言也沒有可以下手的空間,

我沒有把握可以完好的取下量測後再焊回去(我只有烙鐵),這樣還有其它的方式可以確認嗎?

還是就跟它拼了...

网友:
二極體若是使用二極體檔測試起來一邊有0.6~0.7的數值,探棒交換後無顯示數值(只有最左邊的1),則可歸類為正常
電阻量起來怪怪的話,看看能不能取下再量,不過一般電阻壞掉都是變大,變小的比較少見,可以看一下是否是與該電阻相並聯的元件在搞鬼

楼主:
經過大約兩週的時間,也買了一些零件回來交叉測試,版子也快被我拆壞了...

還是一直無法悟出到底哪裡出問題...

所以只好先放棄了,看是不是以後有機會再修復它...

感謝板上各位前輩不吝指導,小弟實在是太無才了n_058|

(啊~標題不能修改啊......)

网友:
不然先買一片正常的回來測試螢幕其他部位,順便測量一下兩塊有無不同之處(不通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