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路由器應怎樣set 請幫忙

楼主(2011-06-23):
買了個tenda w541r wifi 路由器 一部用notebook無線上網 另一部卓上電腦用有綫上網 應怎樣set呀 請指點謝謝

网友:
請看說明書

一般基本設定都會有

比在這邊等網友的回答清楚又快速

网友:
一般簡易設定 你把GATWAY 都設定IP分享器一樣 每壹台主機IP 都設定192.168.1.X[看你低分享器IP決定] 例如 IP分享器是以192.168.1.1 你低GATWAY就設這IP  每壹台主機就設定 192.168.1.X [X自訂] 中間是255.255.255.0...你在網芳就可以看見了  要開資料分享功能才看的到對方分享 不然 也是沒意義

网友:
投二樓一票!!

騰達的手冊在他們官網上就有得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