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ADJ

楼主(2011-06-23):
LM2596-ADJ這顆交換式電源IC是否可以做到連續可調電壓?可否升壓呢??

要如何使用這顆ic

网友:
引用 楼主:
LM2596-ADJ這顆交換式電源IC是否可以做到連續可調電壓?可否升壓呢??

要如何使用這顆ic ...

您的連續怎麼定義?

它無法昇壓。
它是....LM2596
SIMPLE SWITCHER® Power Converter 150 kHz
3A Step-Down Voltage Regulator

怎麼使用?它的DATA  SHEET中寫得很明白。
照它的應用電路就能動作了。

其中要注意二極體跟電感的選用。

网友:
LM2596有分固定電壓和可調型的,你目前的LM2596-adj就是可調型的,它是電壓規整IC,不是升壓用的IC,page 9有公式計算輸出電壓,你可以把R2改為VR做電壓調整,用法與LM317類似,欲了解更多細節,請看Pgae 19的IC內部結構圖,你可以看page 9的電路圖,再對照page 19的內部結構圖,這樣你就會更了解它的腳位意義了.

http://www.national.com/ds/LM/LM2596.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一類的PWM IC有分降壓型&升壓型
LM2596-ADJ是屬於輸出可調型的降壓IC
LM2577-ADJ是屬於輸出可調型的升壓IC
其輸出可調範圍,跟電感的感量有相關聯性

樓大你要的是升壓型的IC,且你需要的電壓已超過LM2577的最高電壓60V
所以你必須使用隔離型的線路作昇壓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01527
SG3525之DC12V昇壓-(PUSH-PULL,雙正激,推挽式)
14#有LM2577的資料
變壓器可以拆鹵素燈的電子式變壓器,裡面有一顆高頻變壓器MAX:50W
目前在露拍有找到LM2577T-ADJ $40-
預計下週跟賣家下單

网友:
forest162大,不好意思,這個問題移至電子電路主討論比較合適

楼主:
回复 网友A:

鹵素燈的也行?不需要用專門的變壓器唷??

网友:
再次強調是"鹵素燈的電子式變壓器" ,不是一般的"矽剛片變壓器"
2內部的電子式變壓器 (大型).JPG

楼主:
喔!高頻磁芯,所以我們要用的是的變壓器還是只有磁芯?

网友:
回复 楼主:

保留框架&鐵粉芯
裡面的線圈要全部重新繞製
不過你的是12V輸入150V輸出,可能可以不用重新繞製
把變壓器反過來使用,原本接鹵素燈的輸出改接LM2577
原本是輸入的線圈,改接蕭特基二極體做輸出整流
輸出電壓應該可以達到你要的規格

我今天已在網拍下單,近期零件就會到手
待我電路完成,再來發表實做

楼主:
嗯嗯!!對啦,這顆ic電料行好像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