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sonic VX912

楼主(2011-06-23):
今天維修一台Viewsonic VX912

t-con的零件損壞,不知道有人沒有沒(破掉的面板)可以轉賣給我

因為p+i跟a/d  我維修好了  只差t-con  (不想退修)

如果不能發文在此,請傳短訊給我,我會馬上砍文 (如果要移地點發文,請告訴我要去哪發)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裡是徵求版,你發在這裡很合適,只是牽涉到錢的部份請私下連絡。

网友:
先檢查t-con電壓是否正常...如以判別零件故障徵零件就好

楼主:
t-con上的ic損壞  (斷成2半了!!

編號:
MWRZ
S229

8隻腳:  4腳接地  6腳電壓  (找不到此IC的數據)

网友:
一般螢幕的t-con都不是可以更換的,都跟面板用邦定機黏合的,還是長壽大的建言比較對要找零件,可以到液晶螢幕區塊去發表求救,把照片po上去,網上有很多神祕人物可以幫你把資料找出來

网友:
哪塊面板我的VX912是QD9EL01 REV:01沒你說的這顆

楼主:
補上面板型號:友達 LM190E03

損壞IC (斷成2半了)

應該是影象處理IC (應該沒壞)

T-COM編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