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a3v短路不過電

楼主(2011-06-24):
ASUS-a3v短路不過電

cpu面

背面

散熱片下的GPU

異常的電源電路

cpu供電部份,對地電阻近0
元件燒燬mosfet 4814,電容短路

部份元件燒燬max8743,D

電源端,對地電阻近0
電容短路

電容短路

故障排除試機跑碼正常

散熱器裝回

配件一一裝回,因有獨立GPU,上XPE裸測幾小時後沒問題,上好殼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可否請教大大..
在這密密麻麻的電路中...
若沒有明顯燒毀的元件是如何測量哪個元件有短路??
是一個一個拆掉後再量有無短路嗎??

网友:
感謝提供維修經驗 ,

网友:
謝謝 tfc77 大大 分享維修經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就是電子本科,憑經驗跟這裡的保貴文獻,才大膽的追電路,拆掉後再量是必須的,不過還是追了2天才完修(不好賺阿)

网友:
燒的真多
很不尋常的壞法

网友:
看起來好像是那電容短路造成電源端mosfet燒毀~~~恭喜完修~~~這需要一點功力跟耐心慢慢拆慢慢走線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了解
授教了...
感謝分享~~

网友(2011-08-23):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