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豪電熱水瓶維修(完修)

楼主(2011-06-24):
這台是女王血拼的戰利品,買回來就忘了用,放了3年上上個月才拿出來用。昨天突然面板所有顯示都同步閃動,而且對任何按鈕都無反應,插頭拔掉重插還是一樣,因為過保了所以直接拆
外觀
電路板
紅圈為HT46R47 MCU
綠圈為L7805
藍圈為VIPER12A
VIPER12A輸入150V輸出12V
L7805輸入10V輸出3V
目前懷疑L7805輸出太低導致MCU起肖

但是HT46R47 MCU資料說輸入2.5到5.5V都可以

會不會掛的是HT46R47 MCU,如果是,HT46R47可以直接上還是要燒程式,麻煩各位前輩指導了

网友:
你的 7805 是 10V 輸入,輸出正常的話一定是 5V。

你應該把重點放在 7805 5V 的輸出方面。

1. 檢查 7805 是好是壞
2. 7805 的輸出端是否正常,如並聯的電容及相關電路

故障的原因,應該正如你所言的電壓不正確,導致 MCU 無法正常工作。

网友:
請檢查一下附圖箭頭的電容,那是 7805 用來平滑電壓用的。

另外,若不行的話,買個 7805 換一下試試。

先不要考慮 MCU 及 VIPER12A 這兩個應該沒問題。

楼主:
多謝C大指導,您箭頭指那顆10U/50V跟旁邊那顆104都是跨接在L7805的輸出端上,測量並無導通短路
小弟剛殺了1顆78M05,晚上回去換上再來報告

网友A:
應該是7805週邊的濾波電容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7805週邊的濾波電容老化

小弟也懷疑過電容老化,只是才用2個月而已,老的也太快了
這種廚房家電還是不要用有電腦的,不然壞了都不知從何修起

网友:
品質不好的電容
還沒使用,放久了也會自殺爆漿勒

网友B:
這種為電腦的最麻煩了.....那電容應該要檢查容量是否正常,或者乾脆直接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為電腦的最麻煩了.....那電容應該要檢查容量是否正常,或者乾脆直接換掉.. ...

哇~
a大怎麼這麼利害回文在第一樓!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咦!~~~對厚,我的回應怎麼會變成第一篇咧??

网友:
電熱水瓶溫度高,還是買最簡單的最好
家裡兩支電動給水的都躺平過n_081|

楼主:
晚上回家,先拆下L7805旁的電容上電容表,小弟看錯了,不是10U/50V而是100U/25V
結果是99U,所以又焊回去,L7805換上剛殺肉的78M05,這下子正常了,總算不用買新熱水瓶

100U旁邊那2顆比較大的470U/25V順便焊下來量,1顆460U1顆428U,2顆都用備品換上,免的不久又要拆一次
這台的電路跟一般的不同,像內膽中央的空燒感應開關SKD201-120,一般都是超溫斷開,這台反而是超溫短路,下次真的打死也不買微電腦的熱水瓶了

网友:
對喔!簡單的比較好用.使用微電腦不小心就會火燒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