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台(有電腦+有電視)有誰修過

楼主(2011-06-24):
請問這台(有電腦+有電視)有誰修過
回收場看到的..面板沒破所以搬回家研究研究...
~~CPU..記憶體..硬碟.被拆掉..電源還在..

找到了這台相關內容.....
NEC在東京新PC電腦系列預展中,展示他們的最新力作Valuestar VW990/HG。這款新PC配備32吋的液晶螢幕與數位解析電視系統轉換器,可用於視窗Vista OS作業系統。

网友:
不少專用零件,可能不好修喔~

故障情形是?

网友:
ALL IN ONE機種很少看到大尺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正傷腦筋說....被拆成這樣...正想辦法把線接回去...
想要先測PC主機板都難(因為沒有VGA輸出)
初步只接高壓測試..背燈會亮.....
慢慢接上再請各位費心指導~~

网友:
螢幕主機一體的我修過幾台,
大多是日本的,先修主機後修螢幕,

网友:
想要先測PC主機板都難(因為沒有VGA輸出)
沒有cpu就無來源VGA 把這個區塊刪除換上主板
就可以確定 是好是壞( 面板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機板部分,由於擴充槽只有PCMCIA,要上錯卡偵錯,比較麻煩,蠻考驗基本功了,PCR這些還有整體架構要摸出來了。

网友:
先找出主機與螢幕部分溝通的線路及方式,再下去測試

之前看過主機與螢幕一體的,都是透過顯示晶片出TTL/LVDS信號直接接面板,但是您這款還有其他影像端子及TUNER部分,主機可能是透過D-SUB/DVI等介面去送顯示信號給螢幕的AD

楼主:
回覆~~上面#5..#6.#7.#8...四位大大....
裝上CPU.記憶體..接上連接線...可開機..有無訊號畫面...
此款機器是不是因為Tuner規格和台灣不同..所以無訊號產生...
目前狀況:1.沒有電腦安裝畫面..
2.切換電視輸入畫面..無訊號..連AV輸入(接上DVD)也無訊號..
3.輸入切換..有CN1.CN2.地上A..BS..

~~在網路看到了篇分享介紹...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74&t=721870

网友:
此款機器是不是因為Tuner規格和台灣不同..所以無訊號產生...
Tuner規格是台灣的  202故障碼
大概是訊號源 故障 您要檢查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