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似乎在動態更新

楼主(2011-06-24):
剛剛下面跑了一些新東西出來.....

不過一些文章編排都亂了,可能是因為更新的緣故吧

网友A:
嘿嘿嘿。。。茲因伺服器效能日益龐大,資料容量日益增加,主機也因此逐漸意識到"自我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嘿。。。茲因伺服器效能日益龐大,資料容量日益增加,主機也因此逐漸意識到"自我的存在"!!

呵,沒這麼嚴重啦。

cache 是會比較時間的,時間不對,不會將 cache 寫入,所以就會重新載入,這種情況解決方式只有一個,等。

以前有一個方式,將所有 cache 刪掉或是重新產生,但在 Discuz!我沒用過,不要用啦,大家等到明天,現在一些靈異現象就沒了。

^_^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因為開通前我忘了對準時間,結果就變這樣了。
明天中午以後的文章就會正常了,大家也忍耐一下,我也不是故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因為開通前我忘了對準時間,結果就變這樣了。

害小的上來不能出聲
還好現在終於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