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x7200 post碼47 無畫面

楼主(2011-06-25):
各位大大好,我現在修一塊HP DX7200主機板,電壓正常,P.C.R正常,cpu電壓1.39v,post卡顯示47,FRAME及IRDY燈沒亮,不曉得是那一種BIOS,BIOS好像是焊在主板上,請問大大要怎麼量frame信號?

网友:
之前有遇過一片電壓都正常 , 我只是清除 cmos 就搞定 . . 要先把 BIOS 旁有一個 JUMPER 拔起開電-後再插回 , BIOS 應該是在 SATA 下方 8 PIN 那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指教,時間太晚了,有空再試!

网友:
W大大,,,,,,,HP DX7200主機板,電壓正常,P.C.R正常,cpu電壓1.39v正常; 螢幕不亮,,,,,
                  那麼鍵盤的, NumLock, CapsLock 燈號有亮光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試一下再跟您答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鍵盤燈,NUMLOck,CapsLock都不亮!它是內建顯卡,手上沒有PCI-E顯卡,無法測試,會是顯示的部份壞了嗎?手上還有另一片COMPAQ EVO就開機跑很多碼,dx7200應該要跑很多碼才對!

网友:
會不會又是一片北橋局部掛的機板呢?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我有查了一下 post卡燈號所代表的意義,Frame燈號是 PCI有循環侦信號時閃亮,平時常亮,現在這塊一直不亮,照理說,我有插post卡應該要會亮Frame燈才對,如果我沒弄錯,我要往北橋的方向查對嗎?我一直認為北橋沒壞的原因是可以RESET, 有大大可以指點迷津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1.更換CMOS電池(有次遇到ACER的板子RS690M03不裝電池就真的不能開機)
2.更新BIOS試試(因為不能開機可能得拆下來重燒)
參考一下吧!

楼主:
謝謝大大,只好試試刷BIOS看看!

网友:
W大大,,,,,,,,, 您的主機板能夠跑碼到 ERROR 47 卡住 代表板子是好的 ,,,,我猜是北橋前方的 RAM 卡住ㄋ,,
                      RAM 全部拆下 只留一條.. 輪流測試  ,,,,,,,,,,,,,,,,,,,,,,,,,,,,,,,,,,,,,,,,,,,,,,,,,,,,,,,,,,,,,,,,,,,,,,,,,,,,,,,,,,,,,,,,,,,,

楼主:
YSHQQ 大大,記憶體插槽有四條,都有輪流試過,也換過好幾條RAM,都不行,應該是記憶體電路有問題,昨天在試時,有時候會跑到C1,但斷電再開又還是47居多,還是得多練功才行!

楼主:
這一塊主板,post卡一開始0F,39,再來就47了,照理應該要跑很多碼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