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窗滑輪卡卡修理(補圖)

楼主(2011-06-25):
偶家的落地窗有女神耶

每次推它,好像被鎖住了,用力到窗框有點變菱形後,才開始動

費盡力氣拆下來,唉呀!!!軌道溝裡有夠胎哥,先洗洗洗............

啊順便啦,四片落地窗兩片紗窗也洗洗洗............

洗完,累呼呼呼n_099|

------------------------------分隔線------------------------------

第二天,又費盡力氣拆大窗

修好啦,好好推唷n_049|

忘記拍照勒

偶不想再費盡力氣,於是只好還原現場

用什麼工具磨呢?又是小蜜蜂

------------------------------分隔線------------------------------

第三天,因為pchappy大的鼓勵,與追求真知灼見的執著,再度費盡力氣拆大窗,這次還外加一窗紗窗

結果,偶成功拆解啦

垂直框是套住底部的水平框的

側邊有三個螺絲孔

最上面是鎖黑塑膠,擋膠條的

中間是鎖窗框的,等一下就是要拆這

底下是滑輪本身的螺絲,似乎是微調位置用的,另外,滑輪陷在凹槽裡,是沒法直接從底部取出的

上次偶已經拆到鎖窗框的螺絲了,以為還有其他隱藏的螺絲

因為偶看著底部垂直框套住水平框的地方,稍出力拉扯垂直框,沒分開就放棄了

這次多使點力,開啦

滑輪靠四方形黑塑膠片固定位置,而且從這張與下張下下張圖都可見,不拆框拿不下來

箭頭處為鎖螺絲的地方

拉到膠條都掉出來

好啦好啦,浸這麼久,可以抽出來啦n_045| (事後煙)

等一下,偶再磨得更圓些

於是,偶會修理窗戶了:on_072|

网友A:
換個銅的...會好用很多^^

网友B:
是阿,卡卡最近在台中是熱門話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個銅的...會好用很多^^

偶觀察了半天
框不知怎麼拆
所以拿把剪刀戳滑輪給它固定
然後開始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阿,卡卡最近在台中是熱門話題

您......

有要去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

報告....

我,沒有卡卡....

所以,沒有要去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偶觀察了半天
框不知怎麼拆
所以拿把剪刀戳滑輪給它固定

先把他右轉90度 你看他輪子2旁 各有個十字鏍絲 ...你都有磨過 應該有看到才對啊= =
上述是玻璃門... 找一樣大的 銅質輪子換掉 裝上去前先上點黃油... 可以撐不少年..
換完後開關門小力點 (得儘快習慣他) 不然你會打破玻璃....

紗門的是下面2個塑膠轉角 (有的上面有字 左青龍 右白虎) 就是分左右的 哈~
他是用擠的擠進角去的...把他打出來就行了 重點是 那2個角兼有組合紗門的功能
拆下後 紗窗會分屍..小心裡面一片一片的鋁片會掉出 紗門下方2角上的輪子只有塑膠的..

我說的是以小的家中自己換過的... 如果跟你的不同 麻煩你貼個圖小的幫你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把他右轉90度 你看他輪子2旁 各有個十字鏍絲 ...你都有磨過 應該有看到才對啊= =
上述是玻璃門... 找一 ...

給你拍拍手,連青龍白虎都出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給你拍拍手,連青龍白虎都出現了。

前朱雀,後玄武

聽說
前些時候那個"電火球"的祖墳
就是"朱雀"的風水樹被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換個銅的...會好用很多^^

更換新品最好把舊品帶著去比對
具我所知,至少有兩種尺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給你拍拍手,連青龍白虎都出現了。

小的說的是真的啦 有空去看一下你家的鋁紗門 一定會看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的說的是真的啦 有空去看一下你家的鋁紗門 一定會看到的

我說真的,我不建議用銅的。
到時候又出現女神時。。。。。被磨掉的是框的話,那就更麻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朱雀,後玄武

聽說

還要不要來個臨兵鬪者皆陣列在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說真的,我不建議用銅的。
到時候又出現女神時。。。。。被磨掉的是框的話,那就更麻煩了。 ...

所以要裝之前再上點油 如果用一陣子又出現卡卡 得拆下來看出什麼問題...
我討厭卡卡 所以..小的換到現在還沒有卡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換新品最好把舊品帶著去比對
具我所知,至少有兩種尺寸

可以拆下原本的帶去是最好 但怕門拆下來放一旁人跑出去找零件...
要注意家人動線 尤其小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他右轉90度 你看他輪子2旁 各有個十字鏍絲 ...你都有磨過 應該有看到才對啊= =
上述是玻璃門... 找一 ...

您講的那種窗戶跟紗窗,偶大概知道,但是,跟偶的不太一樣耶

不過,偶搞定了,照片在一樓.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講的那種窗戶跟紗窗,偶大概知道,但是,跟偶的不太一樣耶

不過,偶搞定了,照片在一樓. ...

看了你的圖片...你家的是氣密窗 小的家還是那種爛爛的舊形鋁門窗...所以很好拆
不知該笑還是該哭 = =
你那個算新形的了 還分好幾種.. 每種的拆法還不太一樣咧

网友E:
我家那個卡卡的......本來在五金行看到在賣小戶車
想去買來換掉,結果先把門拆下來看,是塑膠輪....整個變形
旁邊的鐵?全部鏽蝕,重點是.........我拆不下來,在奮戰很久以後
突然發現,當初裝的人好像是硬敲進去的? 整個門的溝道往外變形了耶
殘念.........現在還是硬噴WD40當潤滑劑,用黃油大概會整個卡灰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突然發現,當初裝的人好像是硬敲進去的? 整個門的溝道往外變形了耶
殘念.........現在還是硬噴WD40當潤滑劑,用黃油大概會整個卡灰塵吧

他硬打進去 你也可以用一字硬把他打出來...就可以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