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K8V SE Deluxe CPU供電MOS燒毀

楼主(2011-06-25):
ASUS K8V SE Deluxe CPU供電MOS(下)燒毀
上MOS型號:60T03H
下MOS型號:85T03H(燒毀)

更換一個之後再上電,就看到下MOS又烤熟了...
檢查12V供電區並無短路
但卻發現下MOS的D極阻值很低25.6歐姆
把電感拆除確認是否為MOS區造成,發現不是
是在通過電感之後阻值才很低

請問阻值這麼低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該怎麼查?
附近能拆的插件式、貼片式電容都拆了,阻值還是這麼低
不想再燒了...

网友:
Maxzrv大,MOS的接點都有量過嗎?下管的G極,D極不能有接地喔!找一下PWM的工作原理,應該就看得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MaxzRv大大...下管D級阻值很低..是指對地阻值嗎!?從圖片看來,量對地阻值,紅黑表筆好像反了..........

网友:
驅動IC應該有受損囉!所以才會一直失控燒掉,量測一下三相供電各個驅動IC的相對腳位阻抗,有沒有不同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作原理剛剛去找了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10635-1-1.html
12V > 上MOS > 下MOS(一顆或兩顆) > 輸出至電感 (由Analog Devices IC做控制處理)
這塊主機板(K8V SE Deluxe)用的是 ADP3418 做控制處理
G極(Gate)為閘極,用來控制MOS動作
D極(Drain)為汲極,用來輸出
S極(Source)為源極,這裡是用來接地
所以G極、D極不能接地

目前這塊板子拆掉電感及電容後
下MOS G極、D極都沒有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對地阻值
紅黑探棒有分嗎...因為一直以來都把黑探棒當負極(接地)用...
這應該是遇到二極體時才會有差別吧...這我也不太清楚,懇請賜教!

网友:
有 12 V 那邊 MOS 壞那 3166 與 3418 這 IC 也會被擊穿也要更換...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用的是指針式電表,您圖片中的方式是正確的,但如果是數字式電表,就與指針式電表相反...
您試試將您原用的紅黑表筆對調過來...對地組值跟圖片中的數值會不一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指的是ADP3418(控制上下MOS G極的IC)嗎?
我是直接去廢版拆一個換上去
目前測量對地阻值
燒毀的那一組對地阻值比其他正常的差約20歐姆左右
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PWM供電電路中通常有一顆電源管理晶片搭配N顆從驅動晶片(看它有幾相供電),
它們的關係是電源管理晶片>從驅動IC>MOS

既然MOS壞了就要把相關電路元件都檢查一遍,避免再添冤魂....

网友:
如果電感和電容什麽的都拆過了,那控制晶片掛掉的可能就很高了啊,這裡有反饋回路的,不行把控制晶片的反饋腳挑起試下阻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
阻抗若有相差,就會有問題了,部分受損。

网友:
M大,,,,,,,,把驅動IC解焊,,,,,,,,,,再量測一下阻抗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對調後對地阻值差不多...

但是測量MOSFET驅動IC時
紅黑探棒交換測量對地阻值,的確有不同
看來以後測量要多加留意紅黑探棒的使用方式
謝謝您的說明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客氣....正確使用工具才不會產生誤判,造成不必要的困擾.前面幾位大大已提供尋找問題點
的方向,加油~~

楼主:
弄了好久,總算了解CPU供電的架構了
目前已經將 上下MOS 及 MOSFET驅動IC 更換
PWM控制IC(ADP3166)廢版上找不到可以替換的,原本的不知道有沒有壞,測量其對地阻值也沒有短路的現象

目前最大的問題還是在電感後(電感已拆除,上下MOS沒有短路)的電路,對地阻值只有25歐姆(PWM控制IC已拆下)
那25歐姆到底從何而來,量測類似架構的廢版,對地阻值是慢慢上升的
但這塊主機板卻停留在25歐姆,看的到的電容也都拆下了,卻還是只有25歐姆
究竟是對是錯,煩請大家解答!

楼主:
在查不出問題及時間壓力下,硬著頭皮上電測試
沒想到總算成功,不會再燒毀了n_143|
總共更換了三個零件,上MOS(60T03)下MOS(85T03)MOSFET驅動IC(ADP3418)

為了以防萬一,連同上MOS一起更換比較保險
畢竟上MOS也是由MOSFET驅動IC控制,而且又供電給下MOS,難保不會有受損

問題應該是出在MOSFET驅動IC(ADP3418)發生故障
造成下MOS的G極控制失控,進而導致燒毀

至於那25歐姆的對地阻值,原來是正常的
上了CPU再測對地阻值竟然只有7歐姆左右
看來對地阻值沒有一定,僅能參考,除非有一樣的架構可比對!

目前在進行燒機測試,應該是不會有問題了
感謝各位的協助!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華碩的此顆零件"ADP 3418" 似乎也是常壞的零件之ㄧ..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手上還有 一片p4p800,看來要練練功了!

网友:
兩相vcore 供電電路用的mosfet不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指的是60T03換成70T03嗎?
因為在廢板上找不到60T03所以改用70T03
與其他兩相 上MOS 不同會出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指的是60T03換成70T03嗎?

s10274chen大之前的實例似乎有提到過
因為用不同的料件,阻抗會不相等,可能的話,最好每一相供電能更換成相同的

印象中是這樣...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只找到一篇港都狼仔的...

http://bbs.pigoo.com/forum-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5132-pid-234717.html
若是其中一相擊穿,最好可以找一樣的,若是找代用最好每相都一起換掉,使每相特性不會差異太多。

恩...可是我找不到料可拆,那就只好測試看看,看能撐多久吧...
感謝您的說明!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上次我在conbawa大這篇有稍微提及,但是後來我修的過程中沒有拍照,就沒有再另PO文章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28620&page=2

輕載的時候,還不太容易有這個問題會發生,但是重載的時候,會因為MOS特性上微小遷移,漸漸造成不同相位上的切換時間偏移,就有可能會失控。
MOS的內阻、切換的上升下降時間...等等,都會有影響,所以有些情況下,會建議同時把不同相位的也一併換掉,例如說,上端MOS換成別的,那其他相位的也要一併換掉,避免這個情況發生。

楼主:
回复 网友C:

照您這麼說,CPU每一項供電還有開關同步的問題
如果同步上有問題,其他項供電都關了,結果這一項還沒關
就有可能造成失控,進而導致燒毀
看來還蠻嚴重的...

我有使用SP2004燒機約四個小時左右沒出問題
且使用者已經拿回去了...接下來就看運氣了...

感謝您的說明!

网友:
感謝大大們的付出!!目前潛水努力中!!改天也發個實例!!

网友:
回复 网友G:

很期待你的大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