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站問題請教

楼主(2011-06-25):
這是一個台灣的朋友到大陸工作,目前想把資料保存在台灣,大陸很不方便
公司在大陸,各個省份都有,員工數5000-10000,想在台灣設站資料都放在台灣
請問硬體要組到哪個程度才夠呢?要做磁碟陣列保存資料嗎?
申請中華電信50M夠嗎?一般來說台灣的管理收費標準是多少啊?
有網友願意報個價給我嗎?PM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一個台灣的朋友到大陸工作,目前想把資料保存在台灣,大陸很不方便
公司在大陸,各個省份都有,員工數5 ...

這樣的資訊不足,無法跟你說正確的評估。

楼主:
從大陸連線過來台灣的主機存取資料...
幾千人擠一台主機夠嗎?

网友:
店長大, 您這種情形可能要考慮主機代管............
而且要考慮對岸對網路的管控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大陸連線過來台灣的主機存取資料...
幾千人擠一台主機夠嗎?

所以我說你的資訊不足。
你要用什麼資料?
存取量如何?
流量如何?
連線是 always connect 的還是要用才連?

一台主機之前看過有人連到二千多個連線。(同時被操到二千多)
不過那是十年前了。
現在也沒環境來測了。

你要把它用的需求說清楚,才能跟你說要怎麼玩。

网友:
ERP跑VPN,如是SQL或email連線都OK,ERP是用AP那就要TW主機端KEYIN,當然還可用資料異地同步

楼主:
要24小時開機啊~~~
我朋友不相信大陸網管
所以把站架在台灣...
在台灣主機代管費用大約多少呢?

网友:
以這個 Case 來說,託管不是很好的方式。

以這種規模來說,請專業公司規劃,自己架,自己請信得過的人來管理是比較恰當的方式。

託管一般是小公司或個人工作室在用,稍具規模的都是專有人在負責。

另外,這個 Case 託管的費用,絕對不會便宜,一些託管業者光頻寬就有很大的問題。

网友:
另外現在的路由器都可合併頻寬了,頻寬不是問題,你要兩線、四線合併,只要買好一點的路由器,都是沒問題的。

要考慮的是資料的安全性,像是:

1. 建議使用 VPN 方式,即使大陸也要經由台灣的網路連出去或設定不連外網較為安全
2. 主機備份或支援,至少備援要兩份,這樣的公司如一天主機掛了,我想損失很慘的
3. 慎選管理者,基本上管理者在這種系統中,就和 “神“ 一般,握有絕對的生殺大權,豈可不慎,這種例子在電影、電視中應該得到不少教訓了

^_^

网友:
公司不小~應該會有MIS部門才對~可以先跟MIS部門討論~再依MIS遇到的問題~去找答案
因為這樣問的範圍太大~不是簡單說說就有辦法解決
不同的人事時地物~會有不同的解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