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創新未來Cambridge 4.1聲道僅有重低音有聲

楼主(2011-06-26):
我有一組新未來Cambridge 4.1聲道啦叭,2001年製造。
圖片為同型機。
最近發現高音出不來,僅有低音有聲。
拆解後發現有兩個TDA7372A相對,研判一個是做前級,一個是後級。如圖
圖片中的用手摸散熱片無發燙,另一個用手摸則有點燙。目視檢查電容皆未凸頂,連接線也有補錫。
請問
1.沒發燙還是有發燙的TDA7372A故障?
2.請問TDA7372A要去哪裡買(台北)?網拍沒有。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華
源達-2396-6662、今華-2392-1111、明鄉-2322-1954
西寧市場
恆茂-2388-3166、2361-0766
上面幾家有電話
可以打去問看看
明鄉的機會比較大
可是價錢
自已評估
祝你好運

网友:
TDA7372A因該是  一顆環繞喇叭用 一柯重低音用

网友:
TDA7372中包含4個放大器,其中一顆應為立體聲喇叭用的,將四組做成兩聲道,另一顆則為低音用,4組全用於低音。
這顆ic似TDA7377,但多了一個mute靜音腳位,。
TDA7377我玩過,靜態會發熱,但不曉得TDA7372會不會。

网友:
光華的 源*電子應該有,不過價錢比一般高好多,上次問TDA2030一顆竟然要50,一般大約25~35左右。LM3886TF一顆280....

网友:
更正:''TDA7372中包含4個放大器,其中一顆應為立體聲喇叭用的,將四組做成兩聲道''
中''將四組做成兩聲道''應為''將四組放大器做成環繞喇叭''

网友:
你的意思是只有那顆最大的喇叭有聲音,其他四組都沒?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只有大顆的重低音有聲,其餘的四個小的都沒聲。

楼主:
所以理論上更換摸起來不會發燙的那個TDA7372就可以了,是吧?
我再找個時間去光華的源*電子問問,那間零件真的是出了名的高"貴"。
感謝

网友:
不一定,你應該可以查電路板上的線路來看是哪一顆才是衛星喇叭用的功放。沒聲音應該就是ic壞掉,周邊零件都是電阻電容,用''看''的應該都知道有沒有壞,陶瓷電容、麥拉電容應該不容易壞

网友:
源*有些便宜有些貴,像2SC1815/2SA1015樓上賣4元,他只賣2元..
我去都是跑兩三家比價。

楼主:
目視周圍零件電阻電容沒有燒毀或破損,幾乎可以確定是TDA7372故障了。
十分感謝您的答覆。有後續我再報告。

楼主:
今天晚上去光華的源達找,源達說沒有此型號,只有TDA7394,隔壁的翔昌也只有TDA7???。
今華電子有看到外盒上寫TDA7372但沒貨可能停產,只有接近的型號TDA7374。一顆賣160。我覺得有點貴且不知道相不相容,所以沒買。
只好繼續尋找。

网友(2011-07-28):
7394應該不相容,7372是6W*4,7394是30W*2差太多了!!

网友:
7394裡面也是含有4組放大器,但輸入是兩隻腳,就是2組並為一組。

网友:
回复 网友A:

TDA7372A一顆也差不多要200元左右.

楼主:
瞭解,7394不能代用,還好沒衝動買下去。
chao0314,200元算可以接受,但是買不到。
對岸淘寶倒是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個主意,把這2個tda7372a互調會不會判斷出問題所在呢?

萬一是ic出問題,從大陸發貨到你手上應該是200有找...

http://www.soiseek.cn/STMICROELECTRONICS/TDA7372A/4.htm

楼主:
多謝playx的資料。
我會參照你的建議先試試看。
確認是IC的話從大陸買比台灣還便宜= =

网友:
以拆過好幾個電腦擴大機的心得,通常就是IC壞掉,不然就是VR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