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6f 加記憶體後花屏

楼主(2011-06-26):
asus s6f 擴充記憶體後花屏,用onboard的記憶體則沒事,有線網卡找不到裝置,無線又正常,請問各位大哥是否能告知問題點.

网友:
花屏看記憶體或插槽甚至北橋都有可能
有線網卡看驅動或網卡本身甚至南橋都有可能

网友:
這台S6F沒有獨立顯示......
會花屏的話, 建議要檢查一下加裝的記憶體是不是有問題.

楼主:
已反覆測試多種記憶體(應不是記憶體問題),只要插上擴充的記憶體,就花屏,拔掉後就正常.會是北橋問題嗎?拔掉後又正常.是否為記憶體插座旁電容不正常?

网友:
記憶體廠牌最好是同廠牌同容量 ... 不然兩支一起換..試試看吧!

网友:
先補焊記憶體插槽不行就是北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