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Persario V2000 不過電

楼主(2011-06-26):
測試後發現 DC -in 的 P-Channel MOSFET DFS6679 的 S , G 極 都是 18.5v , D 級則為 0v, 可能是G極電路出問題,但是小弟初學追不到線路,懇請各位高手賜教,如有電路圖提供深為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手上有一本名為
筆記本電腦關鍵電路維修圖冊
第371頁可能就是你那台電腦的電路圖
(對岸  人民郵電出版)
我忘了在那裏買的
你可以 打電話去 大享書店
TEL:23936217
也許可以買到
如果沒有可以 email 給我
約個時間
copy給你
我的 email     shamash@ms69.url.com.tw

网友:
哪一款v2000晶片組為何?
這台最新有出到雙核心還分intel或ATI
不知道你要找哪片主機板的

网友:
你這片應該是短路或電源部分有空焊
不用圖應該也能修復
有需要圖再詢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