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路板無鉛製程零件解焊教學

楼主(2011-06-26):
很多新手朋友對於無鉛製程的電路板零件的拆解或是上焊都會感到一籌莫展!
這是大部分新手上路最直接面臨的一道難題冏境!
粗工在此分享一個-粗工無鉛製程銲錫以及解焊大法

準備作業

準備作業

記得粗工先前的DIY實用維修輔助夾具的帖子吧
是的,粗工的神秘的第三隻手終於上場了

解焊目標預熱

解焊目標預熱

瞄準目標啟動熱風槍
目的:利用熱風槍大面積預熱目標以施行銲錫或是解焊(本次以解焊為例)
神秘的第三隻手的出現,驚天地,泣鬼神-武林絕學現世
熱風槍+銲槍+吸錫槍=三槍齊發(肯定高潮迭起n_070|)

解焊吸錫

解焊吸錫

動作要訣:快狠準~乾淨俐落

解焊吸錫完畢

解焊吸錫完畢

加熱吸錫後

取下零件

取下零件

取下解焊零件後
一個動作~解焊吸錫取下零件,焊孔亁乾淨淨
不敢置信吧~~~~

解焊零件

解焊零件

看看粗工在短短的時間內拆下的零件

解焊後的焊孔

解焊後的焊孔

近拍看看零件的插件焊孔...............超乾淨n_009|
新手朋友必定很難相信這是一個動作完成的吧?

也許很多新手朋友疑問粗工所謂的(短短的時間內)拆下那堆零件,究竟花了多久時間呢?
三槍齊發拆那些零件大概不用10分鐘吧!

不相信的新手朋友們可以自己試看看!
您會驚訝的發現自己的焊工技術突飛猛進!

為什麼配合熱風槍之後會有此神奇的效率呢?
動動腦~
粗工粗腦在碰了無數釘子之後能夠領悟的範圍,相信聰明的各位大大們必定不難理解!

打完收工.........謝謝觀賞~~~~:on_148|

网友A:
粗大的溫度是用多少啊?風量又是多少呢?

网友:
粗工是快槍俠拉

网友B:
好棒的新方法,不知如果溫度提高的話,
會不會不用吸錫,自己掉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棒的新方法,不知如果溫度提高的話,
會不會不用吸錫,自己掉下來?

可以,連同週遭的亂七八糟零件一起自動掉下來
溫度方面可以自己測試
其實後面粗工用300(熱風槍)X300(焊槍)=拆解速度更快
但是同上說明,速度要加快,解完馬上把風槍移位!避免無故解下一堆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大的溫度是用多少啊?風量又是多少呢?

因為是大面積不加胸罩.................風罩啦~~~
加上天氣熱,旁邊有電風扇在吹!
所以粗工的風量是馬力全開

网友:
原來如此!下次小弟也來試看看~~

网友C:
換ㄧ台好點恆溫烙鐵.就可解決很多難解焊問題!60W一般就可.好點可用90W的.如果資金OK可買一把可低溫工作秒速加溫烙鐵!會更好用! 我用90W高週波的!回溫加溫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ㄧ台好點恆溫烙鐵.就可解決很多難解焊問題!60W一般就可.好點可用90W的.如果資金OK可買一把可低溫工作秒速 ...

確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瞬間加溫的烙鐵其實也不貴!
不過很多高級工具適合開業朋友
如粗工這般新手就顯得太糟蹋這類好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是厲害的三管齊下

网友E:
嗯.......是時候上火鍋了

天氣熱開熱風裝置真是考驗啊,貪圖涼快,電風扇轉過來一點,熱度就不夠了
轉開,人比機板還快達到預熱溫度

話說........後面那個插起子跟刷子的東西,看起來很像是書店在賣毛筆的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是時候上火鍋了

天氣熱開熱風裝置真是考驗啊,貪圖涼快,電風扇轉過來一點,熱度就不夠 ...

晚安大眼睛真是犀利
那個壓克力確實是放筆的
粗工朋友開超市,經常丟一些有的沒的~粗工看見有用的就撿!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啦,是看起來超好用的

像我常用的就丟得到處都是,收起來要用又很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