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筆電aspire 3500 記憶體怎麼無法加大?

楼主(2011-06-26):
如標題舊的宏碁筆電aspire 3500 記憶體怎麼無法加大?
256m一條bios只讀到189m
256m二條bios也是只讀到189m
這二條有交換插槽試過結果相同也是只讀到189m
這二條有拿到別台試過結果都是好的
請問哪裡出問題了,如何下手解決呢!謝謝!

网友:
你這兩條是同樣的廠牌嗎?有沒可能是挑記憶体的問題?

楼主:
這兩條都不同樣的廠牌,中毒重灌前是正常的,重灌時出現藍底白字停止碼7b,結果光碟機換掉就可重灌,但裝好後就出現這狀況了,搞不懂

网友:
這應該和中毒沒關關係。

既然原先可以,那麼我建議,把 RAM 的接腳及插槽清一清,可能是接觸不良的問題。

楼主:
cremaker 大
接腳及插槽清一清,可能是接觸不良
這是基本動作的第一項是一定要的n_134|

网友:
換過其他硬碟裝看看嗎?

另....您的189M是在BIOS畫面下看到的, 還是在XP系統看到的?

楼主:
回6#

換過其他硬碟裝看看嗎?
是指其他空白硬碟安裝嗎?﹝目前安裝完成的就是了﹞
還是別台安裝完成的拿來裝看看嗎?﹝試過裝在這台無法開機﹞
在BIOS畫面下看到的是189M
在XP系統看到的是194M

网友:
會不會是內建顯示佔用掉記憶體了?
可以的話,在BIOS內看RAM的容量看看

楼主:
回8#
在BIOS畫面下看到的是189M
256m二條bios也是只讀到189m

网友:
請先用一條測試才準
輪流測試兩邊都會一樣嗎?

网友:
1.查記憶體排阻
2.記憶體插槽
3.北橋
4.更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