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求助]痞酷眾神阿~請幫粗工確認一下這個零件

楼主(2011-06-26):
主機板型號: PTGD1-LA HP/康柏主機(華碩代工)
零件位置: CPU座(參考附圖)

PTGD1-LA

PTGD1-LA

料號: 150/45EU d(參考附圖)

PTGD1-LA

PTGD1-LA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粗工大:
     那是鉭質電容,容量與耐電壓有請知道的大大出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粗工大:

鉭質電容阿
粗工還以為是二極體勒n_043|

网友C:
這是一顆電容器 150 uF / 2V 旁邊也印著 CE4 的字樣..
如果是這壞應該 CPU 的電壓部分應該也會跟著有問題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一顆電容器 150 uF / 2V 旁邊也印著 CE4 的字樣..
如果是這壞應該 CPU 的電壓部分應該也會跟著有問題 ...

確定是電容,那......DATASHEETH粗工把它拿掉以免誤導n_067|

网友C:
是的確定是電容 150UF/2V 沒裝也不會有問題..要確認機板沒短路..不然很少會壞那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確定是電容 150UF/2V 沒裝也不會有問題..要確認機板沒短路..不然很少會壞那裡.. ...

這兩顆短路引起12v電路秀痘!
粗工測量了775cpu上面的smd電容(還沒測排容),發現也已經短路
這顆cpu凶多吉少了!
真不明白怎麼會燒到這裡呢?

另外,粗工沒有看到旁邊印著(CE4)的字樣耶!
GOOGLE了一下,沒資料,也沒有看到有人賣>"<
是粗工GOOGLE關鍵字錯誤嗎n_064|

网友:
應該是 12V 打入造成 , 那 MOS 也應該有被擊穿才對..我看板子凶多吉少.....祝你好運..
CE4 是你拍的照片裡 ..

网友:
回复 网友D:

粗工大您殺一下廢板的來換就好囉!

网友:
我之前看過ACER  的版!!
我還看過爆掉的!!
奇怪怎都不動!!就是感覺怪怪的!!
裡面就少一顆   不然就是兩顆都不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粗工大(CE4)的字樣印在PCB上  不是印在電容上

网友:
粗工大,,,,,,,,,,請檢查穩壓二極體, 和電阻

网友:
又學到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