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 Sonic VA2216w

楼主(2011-06-26):
如圖
左側垂直一段色階偏暗 色彩顯示沒問題
中間有些微亮線 只有黑紅時 明顯看得出來
可能屏線有問題嗎 或是 t-con呢

网友:
可以先清潔屏線,重新插牢看有沒有幫助

网友:
嗯~排線沒接好的機率很高~

网友:
排線清潔,若無效換掉排線~

网友:
排線接觸不良或是訊號受到干擾

楼主:
換了條排線 中間些微亮線 不見了
左側垂直一段色階偏暗依舊
請問還有什麼可以解決的建議嗎

网友A:
是否是奇美系統?若是有時是AD本身異常導致

网友:
好像是面板買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奇美系統?若是有時是AD本身異常導致

AD版正面

P-I版背面
請問這是奇美系統嗎?  怎麼看

网友:
這應該不是奇美面板,看一下面板背面右下方看一下面板是否是LG菲利浦或群創光電如果是那9成面板買單,但是當然還用公板來點做最後的確認才是正確的

网友:
這是中華映管的面板,型號是CLAA220WA,LVDS(2CH/8bit);WSXGA+1680*1050/16:10;,建議找一塊pin腳定義相同的面板來測試,或是找一片可以支援的A/D板來交叉測試你原來的面板是否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