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沒人修過 asus a3v的板子

楼主(2011-06-26):
請問有沒人修過 asus a3v的板子,它現在的狀況是裸版用外接可調電源接上時,主板上同時會亮四個燈,電源顥示為0.03A,但是我沒有按 ON開關,一下子就不過電了,電流顥示為0.01,按開關都不過電?有沒有遇過同樣的問題?

网友:
請參考t大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30072-1-1.html
是否為電源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過電下用POST CARD看有沒跑,不拆機下RAM跟CPU,WIFI,HD交叉測試,原鍵盤拆下看斷電原因,再來就要拆機,把3VBATT換新看是否能開機,不能就用熱風槍把板子全烤到約100度,晶片組烤久點約>200度,應該開機會有變化,在不行晶片組可要重植

PS:不拆機下如能開機一段時間,可把HD卸下,機身用厚布包起來開機久,熱後有變化就要迴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