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人 可以教我 優派VG710S的工廠模式 有八個鍵的

楼主(2011-06-27):
請問有人 可以教我 優派VG710S的工廠模式 進入方式嗎 他有八個鍵的

网友(2011-08-05):
 關機狀態下,先按住“2”的同時按下電源鍵打開顯示器,
此時指示燈為黃色。接著按下“1”打開功能表。
其中右下角出現“F” 字元,將游標移到上面去並按“2”即可打開。
   1.關機狀態下,先按住“2”鍵再按POWER鍵
   2.打開顯示器之後,按下“1”鍵進入功能表
   3.此時功能表選項最後多了一項“Factory menu”選項
   4.此時按下“2”鍵就可以進入工廠模式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