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故障. 系統大概3分鐘重啟, 不斷重複.......

楼主(2011-06-27):
這裡求救有經驗的 大大了.

確定了是電源問題(替換了另一小功率電源試驗)
標 380W 的 mATX 電源.

早前基本上都正常可用的. 我的系統簡單吃電不多, 60-100w吧.
換了這舊電源一段時間了, 前天開始出問題.

開機, 進 XP系統, 3-4分鐘 掉電重啟, 自動重進 XP系統, 3-4分鐘 掉電重啟, 自動重進 XP系統,.......

個人亂猜 ,  有元件因溫度問題電源保護.

有趣的是, 電源好像沒有關掉, xp 系統自動重啟,   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低壓側的電容&+5v待機電源的電容
全部檢查過,應該有變形或容量不足
造成輸出電源不穩

网友B:
一般若是溫敏電阻故障應該是reset時間會越來越短...
這狀況比較像是電容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若是溫敏電阻故障應該是reset時間會越來越短...
這狀況比較像是電容問題.. ...

讚同, 溫度是累積上去的

网友:
我也遇到過如此的情形,也是電容搞鬼,
建議你拆開看看電容是否又異常.

网友:
有時小電容搞鬼,也會有類似狀況

楼主:
曾經想過是 24針 插頭接觸問題, 可是低溫空調的環境好像就是沒問題.
暫時定作  "溫度問題" 去處理吧. 拆...

楼主:
早前安裝風扇的時候螺絲過長, 弄斷了這小電容, 它並著 TL431的左右兩腳. 是常說的溫度補償這類功用嗎?
因為在相對低溫的環境 電腦不重啟.

現在換了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弄斷了的電容不是溫度補償  如果是並著 TL431左右兩腳 [輸入輸出之間]
那電容的功能就是負回授  用來補償 頻率響應
在這裡用來抑制電路振盪

楼主:
換了104小電容之後暫時不見異常.

楼主:
故障重現,唉...

楼主:
故障重現,唉…

楼主:
乾脆換一個新電源, 爽了幾天.
故障再現, 累....
F8進 XP  安全模式, 暫不見故障.

中毒?
母板問題?
系統問題?

网友C:
你的硬碟可能有故障了!! 我的經驗 , 先用硬碟修壞軌程式跑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硬碟可能有故障了!! 我的經驗 , 先用硬碟修壞軌程式跑跑看!!

我用 SSD
可能是早前安裝的一個 手機工具程式. 現在 uninstalled, 暫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