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HP CLJ1600列表機色偏維修

楼主(2011-06-27):
這台是小弟單位公用機,這個系列色偏早就從新聞變成常識了,本來想趁時辰到了換大台的,可是總長有交代,為了反攻大陸,二代裝備優先,行政費用能砍則砍,因此舊的能報廢新的不能買,小弟只好再度請出單位裡的最高科技─羅賴八上場

基本拆卸參考這篇

外觀

拆下側板,由於卡筍很長,上蓋拿掉會比較好動手(拆上面4個紅圈內螺絲)

整台翻過來,拿掉後蓋,2塊主電路板可以連後面鐵板一起拆,不過要先拿下導線架,因為後面藏了4顆螺絲,紅框內導線架要先拆,因為有個筍頭卡住藍框內導線架,紅框內導線架用卡筍固定,小心一點拆,藍框內導線架則向左推出(機體放正時方向)

把會影響電路板移動的排線插頭拔掉,記的做好記號以免插不回去,翻開電路板可以看見雷射模組,由上下共4顆螺絲固定

拿掉中央紅圈內螺絲可以打開雷射模組上蓋

上蓋裡有雷射擋板跟彈簧,不要弄丟了

綠框跟藍框內就是禍首,這台的設計1色1個雷射2極體,2色共用1個4面迴轉鏡,雷射經過迴轉鏡再經過綠框透鏡再經過籃框反射鏡再由長條狀擴散透鏡打到感光鼓,因為綠框跟藍框內鏡體進光面向上,導致累積灰塵阻礙雷射

擦過透鏡的面紙,真是有夠髒

組裝完成印測試頁,左是清潔後,右是清潔前

网友:
擦拭乾淨後
果然是好很多

楼主:
這台有個好處,原廠碳粉匣計數器做心酸的,可以一直印到沒粉為止,不像其他牌子或同牌其他系列一旦張數到了不管剩多少粉一律鎖機

网友:
恭喜大大.偶又偷學到了n_112|

网友A:
恭喜大大,又是一項創舉,給各大大一項新的知識,
請問大大,我的印表機是噴墨式的EPSON 4900,有改為小供墨,其列印出來時,會每間隔約一公分一行的
顏色不同,顏色較淡,重新導墨也無效,再添加墨水也無效,列印時也未出現故障訊息,請大大要如何處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又是一項創舉,給各大大一項新的知識,
請問大大,我的印表機是噴墨式的EPSON 4900,有改為小供 ...

您手上有原廠墨水匣嗎,如果插上去印出來還是一樣,要洗噴頭了
詳情請上網搜尋

网友:
挖!!圖片漂亮許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有個好處,原廠碳粉匣計數器做心酸的,可以一直印到沒粉為止,不像其他牌子或同牌其他系列一旦張數到了 ...

HP CM1015MFP
原廠碳粉匣計數器有解除方法嗎?

网友:
原來菱鏡髒了會影響輸出顏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HP CM1015MFP
原廠碳粉匣計數器有解除方法嗎?

原廠鎖的只能換山寨晶片解決,不然就是拔IC下來改資料,相似案例好像有位前輩改過三星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己經買了二年多了,原廠的墨水夾己經丟了,之前有大分解,把墨車下方的零件分解後,清潔後又恢復正常,現在又這樣,請問大大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去清洗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己經買了二年多了,原廠的墨水夾己經丟了,之前有大分解,把墨車下方的零件分解後 ...

小弟之前是用注射筒從墨車的墨匣插口注酒精進去,1臺有效一台沒效
網路上有人用玻璃魔術靈代替

這個算是偷吃步,正確做法要整個墨車下去浸

网友A:
回复 楼主:

請問大大,請問大大所謂"正確做法要整個墨車下去浸",是將墨車整個放到酒精或玻離魔術靈"中去泡,將凝固的墨水軟化分解是不是,但這樣會不會損壞噴頭的電子元件,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請問大大,請問大大所謂"正確做法要整個墨車下去浸",是將墨車整個放到酒精或玻 ...

只要浸到噴頭部份,但是必須配合超音波清洗器